植保无人机的未来形态交流讨论

楼主(2021-03-06):
载机类型
目前各植保
无人机
大厂载机已多旋翼无人机为主,四旋翼极飞,六旋翼大疆。极飞近期还发布了V40两旋翼无人机,单旋翼直升机雅马哈,安阳全丰,一键智能,柚子航空,无锡汉和,亚拓等等,还有部分直升机采用共轴双桨。
载机种类很多,优缺点各有千秋,欢迎各位讨论一下你心目中最适合植保类型的载机类型是哪种。
喷洒系统播撒系统
植保要考虑作业效果,提到效果不得不提负载系统即植保无人机子系统喷洒系统或播撒系统。极飞喷洒系统为蠕动泵加离心喷头,大疆最新款为柱塞泵加压力喷头,其它无人机厂商多为大疆系即压力喷头系。极飞播撒系统最新为绞龙加离心拨盘,大疆为利用重心旋转拨料加离心甩盘,其他无人机厂商也多为大疆系。
喷洒还有弥雾系,隔膜泵,离心泵,撒播还有极飞上一代高速气流吹播等等,欢迎各位讨论一下哪种最适合植保作业。
电池
系统
目前厂商多为高压锂电池版,13S或更高。还有一部分单旋翼直升机使用航空发
电机
,化石燃料。国外在发展氢电池已经很成熟但是目前并不是很适合植保这种需要大电流放电重载荷的使用场景。
电池充电又分为电超冲及燃油冲,目前手机上主流的氮化镓超冲不知道会不会往无人机锂电池方向发展。燃油充电没什么好讲的已经很成熟了。再讲讲锂电池充电散热,极飞为水冷,大疆是啥我也没搞懂,充电箱里面的三个塑料瓶是放冰块给电池降温的吗?暂且叫冰箱降温。极飞目前作业需要三块电池才能实现不间断作业,大疆应该也是三块不熟悉大疆。极飞最新款飞机作业需要带两块电池,那么不间断作业应该是需要六块的。
导航系统
极飞业内首创双擎RTK厘米级导航,大疆目前也为双擎rtk,其他厂商还有使用GPS的,比较坑人,作业效果安全性使用简易便捷性等都不如前者。
遥控系统
极飞为智能手机APP直接控制操作,大疆为带屏
遥控器
控制,其余各厂商也多为遥控器加手机去控制,未来会不会出现总控室5G控制。
避障系统
极飞最新为前置摇摆雷达加顶置固定雷达,大疆也为此种方式,其余厂商也多为雷达。
请大家畅想一下未来无人机的形态,未来的农场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农业又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A:
其实什么形态不重要,负载能力最关键。。。

网友B:
形态什么的估计一直都在改进和迭代,电池技术迟迟不突破极大的限制了无人机的应用,至于控制和通信系统,以后很有可能普及5G或者4G远程控制和监管啥的,这个应该不是啥问题。自动驾驶啥的应该都不是问题,关键还是电池吧。

楼主:
负载能力,力大飞砖。要考虑一部分效率问题,效益问题,毕竟植保是养家挣钱的,飞机加电机电池去获得更大载重成本太高了。锂电池技术不仅在无人机行业,应该是任何用到锂电池行业都没有什么革命性进展。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在研究其他电池技术,我个人认为燃料电池,氢可能会是以后各行业的主流能源。韩国斗山创新在氢燃料电池方面应该是很领先的,听说大疆也在研究。

网友C:
多旋翼是趋势保养维修简单。单旋翼效率杠杠滴只不过一般人搞不定机械

网友D: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一直在想,最理想的植保无人机是什么样的,当然限定一个条件。还是目前的电池技术。植保无人机最好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E:
为什么植保无人机一定要用电池呢?都有这么大的负载能力了,肚皮下,拉一根长长的220V的线不行吗?

楼主:
载机类型,负载系统,动力系统,控制系统,导航系统,避障系统,数据链路系统请大家畅所欲言。我先说一个以后电力系统全是特斯拉线圈无线供电,农场中间电力塔区域供电,无人车,无人机等等不需要电池。

网友F(2021-05-16):
单双三旋翼都需要用伺服机构,传动机构,四旋翼最简单,可靠,效率也还可以,所以四旋翼是趋势
电池我觉得在很长时间内,锂电池能量密度提升都比较慢,对于电动汽车来说,车的行驶阻力主要是风阻,可以陪着锂电池慢慢进步。
但是无人机飞行对重量十分十分敏感,因此储氢和氢燃料电池更加成熟,氢能无人机或许是更好的方案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