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炸机落水,捞机及损失部件细节

楼主(2021-03-06):
上个星期天在河边飞,不慎失控炸机落水,提控回家。万幸有头戴摄像记录下相应的位置,经过仔细多次查看视频,找到打捞方法。第二天下午休假半天,耗时1个半小时,终于把飞机打捞上岸。
1.      看视频确实像是失控,动力突然加大,打舵好像没反应——用的DSM2接收+DEVO 7E控(之前用原装的控也有发现过1次突然掉动力,不知什么原因)。
2.      完好的电机舵机——主电机2个轴承都没有进水,舵机电路板和齿轮组没有进水。
3.      电子设备损失——主控板全部烧毁电机MOSFET电路,烧断尾电机铜线,插针及插头全部氧化,电池还有2V电压。
4.      损坏和少许生锈的部件——大、小桨各1半,尾电机内部断线,主桨夹、十字盘内进水生锈。
视频可听到很大的动力变化

打捞出水,拔电拍照

完好的部分

损坏和生锈的部分

网友:
就不能传b站吗还用优酷这破玩意干哈,广告能等死去

网友A:
失控那会真吓人,万幸没伤着人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网友:
这都能捞上来,我的x360掉到个小水塘我都直接放弃了,淤泥太厚

网友B:
节哀。下次别再水面飞。另外可以买一只新的了,这只拿来做配配件

网友:
这失控的很不应该啊。全部轴承换掉的。电机轴承绝对绣了。铁封密封不好

网友C:
遥控器响了一声失控的。遥控器低电压重启了吗

网友:
我没有听到,卧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哀。下次别再水面飞。另外可以买一只新的了,这只拿来做配配件

是的,尽量避开吧!炸机只损失了主控板,尾电机,尾管,花了430+99+36=565元(另外换了3根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响了一声失控的。遥控器低电压重启了吗

是定时器报警,我定的3分半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那会真吓人,万幸没伤着人

谢谢,真是万幸!
我怀疑99%可能失控引起,因为我今天修完装机,抓在手上小油门左右晃机身试陀螺仪时,发现如果角度很大摆动后,动力增大很多,声音很响(跟视频的动力变化效果一样)

网友:
D7能发射DSMX的协议吗?用DSMX会好很多。

网友:
D7E+dsm2卫星非常不靠谱,我上次飞450pro就是用dsm2+k8,频繁掉频失去动力,后来飞大机都用14sg了,飞小机继续d7e没失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