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会飞k110啦!

楼主(2021-03-06):
前两天飞110一直就没飞起来,就在地上乱跑,今天我想反正开6g也没飞起来就试试3d,换了扶她吧的控,结果飞起来右手勤快点修正(基本随时都在动),练了几次就飞的稳多了,就是飞机往右前偏,向后修正了15,向右修正了25的样子,就好多了。要是向右偏的太多估计飞机本身哪里就不合适了。上视频!顺便问下各位大大,下来应该怎么练习呢?
https://b23.tv/7mbpg8

网友A:
飞高点,离地一米,对尾控制基本定点,然后练习两个侧面悬停,最后练习对头的悬停。先把四面悬停过关,然后连贯起来就可以飞航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高点,离地一米,对尾控制基本定点,然后练习两个侧面悬停,最后练习对头的悬停。先把四面悬停过关,然后 ...

我飞了十几年左120度一直没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飞了十几年左120度一直没过关

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吧  = =#

楼主:
模拟器不太会设置,感觉和真机差好远。

网友:
6g模式不要进行微调,先把十字盘的拉杆脱下来调平,再调螺距的中位。不然切换3d模式走差会很大的(因为微调后遥控会认为你在打舵)

楼主:
哦,这些还真不知道

网友:
我也是下地乱窜,楼主是怎么稳住的,能分享点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