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M高频头如何?大佬们

楼主(2021-03-06):
小黑羊太贵了 买不起  R9M怎么样 配哪款接收机   天地飞et16遥控器

网友A:
穿越机用r9mm r9mx,接收机小,想稳定用r9 slim+或r9 sta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用r9mm r9mx,接收机小,想稳定用r9 slim+或r9 stab

这个 看 b站什么的 老看到失控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天地飞好像真不太好配r9m。这个高频头适合搭配opentx固件的遥控器。
分享下r9m心得:它分为老款的accst制式和2019 access。改elrs固件后性能更好。r9mm接收机没有r9mx稳定,所以只建议用后者。F port,特别是老版accst的f port非常不建议用。在改了elrs后接收机还可以选择第三方的elrs接收。
已经在用r9mm接收的朋友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可以尝试用sbus或者sport,固定接收机最好是和机架软连接,消除震动。我的r9mm在温度低的时候对不上频。插电预热一次才可以~

网友:
r9m刷elrs 配风扇可以上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好像真不太好配r9m。这个高频头适合搭配opentx固件的遥控器。
分享下r9m心得:它分为老款的accst制式 ...

我用slim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 看 b站什么的 老看到失控 不知道怎么样

R9mm r9mx不飞远,没什么遮挡物,注意控和接收机天线的摆放,还是很稳定的,r9 slim和r9 stab,还是要注意遮挡物和天线摆放,飞远了也很稳定,我自用款slim,从来没失控过,别作死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mm r9mx不飞远,没什么遮挡物,注意控和接收机天线的摆放,还是很稳定的,r9 slim和r9 stab,还是要注 ...

穿越机用 延时应该不高吧   买st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mm r9mx不飞远,没什么遮挡物,注意控和接收机天线的摆放,还是很稳定的,r9 slim和r9 stab,还是要注 ...

天线摆放 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好像真不太好配r9m。这个高频头适合搭配opentx固件的遥控器。
分享下r9m心得:它分为老款的accst制式 ...

能说说老款和新款优劣吗?朋友推荐老款高频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老款和新款优劣吗?朋友推荐老款高频头

能用新款的话,当然新款。access本身比accst就更先进。硬件上新版也更好,比如支持高刷新率和更高的耐压。

网友:
我用的老款的R9M,性价比非常高,距离也没问题,装穿越机上肯定比图传要远,装固定翼上飞过20KM不失控。开500mw,R9MM接收机。关键看天线和天线布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用新款的话,当然新款。access本身比accst就更先进。硬件上新版也更好,比如支持高刷新率和更高的耐压 ...

新款据说只支持自己家的遥控器,别人的遥控器不兼容?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新款据说只支持自己家的遥控器,别人的遥控器不兼容?是吗

默认固件是这样的,如果用第三方的固件elrs,是opentx系统都可以。新版应该也能刷成老协议,我不太确定,可以问问。但老协议有些bug,可以用黑羊的高频头。

网友:
在用R9M+R9MM大概2年多, 2公里内500毫瓦没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默认固件是这样的,如果用第三方的固件elrs,是opentx系统都可以。新版应该也能刷成老协议,我不太确定, ...

华科尔遥控器是开源,opentx也是开源,两个一样吗

网友:
我控用的X-LITE自己改R9M 2019 内置,接收机用的R9MM和R9MM-OTA。但是我的固件是用的老的ASSCT,目前来看没遇到过失控(当然不能靠近5G基站)。不管是新款还是旧款接收机,都能新老固件来回的刷(唯一注意的是发射和接收的固件版本要一致)。

网友:
用了半年了,没碰到过失控。

网友:
新款好,新款可以刷老固件,速率和支持电压都更高,没失控过

网友:
请问大家怎样看r9m固件是accst还是 access的了?

网友D:
有R9sx接收机刷accst成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