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450pro舵机更换舵机臂难的问题!

楼主(2021-03-06):
如题:对!将舵机外置。今天动工了!

舵机座安装!

舵机座安装!

舵机到位!

舵机到位!

球头位置基本和内置相同!

球头位置基本和内置相同!

头罩柱要加垫外移一点!

头罩柱要加垫外移一点!

网友:
用这个换舵机臂就简单了

网友:
挂在外面炸机舵机就挂了。头罩也装不了。

网友:
这样炸鸡损失大。。。

网友:
有模友做过另一种像维英450的舵机安装件的

网友:
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网友:
用舵機換舵機臂,划算

楼主:
谢谢各位的警示!

网友:
不管是否容易炸舵机,起码是换了一种思考方向,其他问题再研究。只有不断折腾才能进步。

网友:
好好练模拟器,少炸鸡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