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电调有保护怎么解除

楼主(2021-03-06):
此图是来自曼塔S6无人机得电调 是大疆产品 有堵转保护 上电开机会自动检查是否有四个电机 然后才能启动 但是启动之后就可以拆掉其中电机单独控制电机  有没有办法跳过开机自检  就焊接一个电机 可以控制  要不这个电调就能玩四轴 想玩固定翼都不行

正面

正面

网友:
搞个四发

网友:
四发固定翼不香吗

网友A:
m3 附近 短路一下 就跳过了 各种保护和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 附近 短路一下 就跳过了 各种保护和检测

SM4311这个芯片 短接么  怎么短接

怎么短接

怎么短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SM4311这个芯片 短接么  怎么短接

闲鱼有卖 处理好的样品 我也是看介绍 自己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2021-06-05):
买个6A电调十几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