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90F16首飞成功

楼主(2021-03-06):
之前飞70mm涵道,第一次飞90mm,网上论坛学习、仔细看说明书、不断的调试,终于迎来首飞,心里压力很大,飞完手很抖。 但是觉得90F16好稳啊,很好飞,降落也不难,为了保险设置了一个15度襟翼,用的futaba蝴蝶刹车模式设置的,两副翼充当襟翼,但是一直觉得没必要襟翼就很简单,就是降落速度快

(null)

网友:
90的F16很好飞,只是降落速度稍快一些,不过慢慢熟悉性能之后,可以带着点仰角低速降落

网友A:
这是我的90台风的降落,供参考

唐山悟空 _ 分享一个降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661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90台风的降落,供参考

唐山悟空 _ 分享一个降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大神控制下降速率很稳啊,落地点也控制的好

网友:
恭喜首飞成功!

网友B(2021-05-17):
大哥,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飞翼90f16推油门就抬头收油门就低头,一直带着拉杆仰着头飞,不能平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请教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飞翼90f16推油门就抬头收油门就低头,一直带着拉杆仰着头飞,不能平飞

检查喷口那个塑料件。出厂没装正,改变了推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