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到底要怎么调整舵面

楼主(2021-03-07):
说来惭愧,入魔时间不短了,从目视飞到FPV 都玩过了,小胖子也飞了。但是基础的一些东西比较欠缺,一个人玩,野路子。拿遥控既不是美国手,也不是日本手,是左手油门副翼,右手升降方向的火星手。移动摇杆是单个大拇指,而不是两个手指捏着,这也是周末看戴氏飞行才知道的。再说飞机的调整,主要是升降舵面。我一直是把升降调到和尾翼水平一致的位置。只玩过海潮的小胖两架飞机,都是起飞后要一直拉着升降舵。看戴氏飞行中讲好像是不用这样,要可以脱手飞。那不是要把升降调整到个尾翼不是水平的位置,要翘起来一定角度,这样的话,飞机只能在特定速度平飞。大于这个速度就会爬升,低于则下降,是这样吗,还是我理解错误,正确的应该怎么样。

网友A:
主要是看飞手对于飞机的控制能力。特别是对主翼倾斜角度的控制能力。以橫滚360度为例,每倾斜45度为一个基础。看你能做到的极限是在多少度下还能对飞机有效控制才能判断你的初始舵面角度多少合适。

网友:
首先飞机重心要调整好,或者可以适当的调整电机拉角  遥控器使用习惯完全看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当然和旁边模友一样的手法 交流更方便些,关注伙伴rc为您解释更多

网友:
确定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看飞手对于飞机的控制能力。特别是对主翼倾斜角度的控制能力。以橫滚360度为例,每倾斜45度为一个基 ...

前辈讲的太高深,意思是舵面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不需要调整到脱控平飞?

楼主:
意思是重心不对, 重心正确的话,可以舵面水平情况下平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讲的太高深,意思是舵面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不需要调整到脱控平飞?

有些飞机我就不认为它是航模。戴氏是80年代国外的教材,书上讲的都是那以时候正儿八经的航模为基础讲的。国内航模文化本土化以后,虽然符合我们的国情,但是和戴氏的大部分内容已经相去甚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飞机我就不认为它是航模。戴氏是80年代国外的教材,书上讲的都是那以时候正儿八经的航模为基础讲的。 ...

这样阿,那我飞天捷力小胖需要一直拉着升降舵正常吗,还是需要调整舵面上翘到不需要拉升降,还是重心或者别的问题需要调整

网友B:
如果需要一直拉升降舵,那肯定是重心太前了。

调整飞机先尽量做到舵面0度时候无动力可脱控,再考虑带动力的情况。

带动力时,某些飞机加油门会抬头或者低头,这往往可以通过调整拉力线解决,如果不便调拉力线,也可以考虑设置油门-升降舵混控,混控比例看实际测试情况从小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一直拉升降舵,那肯定是重心太前了。

调整飞机先尽量做到舵面0度时候无动力可脱控,再考虑带动 ...

这么说我理解了。看来我的两架飞机都是属于重心不对。海潮是用厂家推荐的重心位置。小胖比厂家推荐的位置还要靠后2MM,那按照厂家给的位置不是头更重了。迷惑。或者说测试重心的方法有问题。 用食指托住机翼,看前后大致平衡,没有明显抬头或者低头,没有追求完全水平。是否这里错了,托住重心位置,要做到机身尽量水平?

调整飞机先尽量做到舵面0度时候无动力可脱控,是说上天后,有一定速度的前提下,关油,脱控,没有明显抬头,低头, 有就通过调整重心来解决,此时不管厂家推荐的重心在哪里,而以飞机实际的飞行状态来调整吗?多谢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我理解了。看来我的两架飞机都是属于重心不对。海潮是用厂家推荐的重心位置。小胖比厂家推荐的位置 ...

是这样调的,测重心时机身要求水平的。

另外,厂家标重心偏前也是对的。由于安装和舵面调节的细微差别,相匹配的重心位置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在一个浮动范围内。重心偏前能保证飞机在稳定可控范围内,有调节余地,慢慢调就好了,但偏后的后果恐怕就是试飞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调的,测重心时机身要求水平的。

另外,厂家标重心偏前也是对的。由于安装和舵面调节的细微差别 ...

明白了,感觉这么久白玩了,原来一直在飞没调试好的飞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阿,那我飞天捷力小胖需要一直拉着升降舵正常吗,还是需要调整舵面上翘到不需要拉升降,还是重心或者 ...

你的这种问题往往是和拉力线,重心和舵面混杂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而你现在只是单纯的把舵面归零考虑进去,还有机身变形,V尾变形等也会让你看起来舵面没有归零一样。还有小胖这种飞机在设计的时候对直线性基本上没有什么要求。所以飞行性能的调整主要还是看飞手的飞行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种问题往往是和拉力线,重心和舵面混杂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而你现在只是单纯的把舵面归零考虑进去, ...

我反思我的问题估计是新手低级错误,大部分是重心错误,以及重心测试方法错误

网友C:
首先模型重心位置得调对,和上面那些大神说的一样,就算不会导致要一直拉杆推杆什么的也会影响手感,觉得太灵敏太迟钝
其次飞机的油门影响速度,平飞时候速度大小直接影响飞机姿态~速度慢飞机为了满足升力就必须拉杆提高姿态,速度快则反之~调机和地面时候升降舵和水平安定面齐平没错,但是起飞后推油门让飞机加速到自己需要的速度后,肯定会需要升降舵来匹配这个时候的速度,如果你觉得一直拉杆,那为什么不用遥控器上的微调开关???油门已经确定好后右手拇指拉着升降舵,同时左手去拨动微调开关,直到自己觉得不需要太大的拉杆量,飞机也能在这个油门速度下平飞了,那基本也能脱手,没区别啊…这时候就算你需要加减速,升降舵也不会有太大调整幅度~
真飞机也是这么飞的,起飞前保证装载配比在飞机重心范围内后,空中必须手动调整水平安定面配平,不然得一直拉着操纵杆不现实

网友:
一种飞机一种速度,这个和重量  翼型  大小  都有关系。所以你说的脱控飞的速度到底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阿,那我飞天捷力小胖需要一直拉着升降舵正常吗,还是需要调整舵面上翘到不需要拉升降,还是重心或者 ...

一直拉着杆不能说明有问题,但肯定不是最舒服的。相当于开车一直把着方向盘。可以用微调功能把方向舵调好。

网友:
这真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网友:
最关键的关键要调整好重心,重心调正确其他的才好调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模型重心位置得调对,和上面那些大神说的一样,就算不会导致要一直拉杆推杆什么的也会影响手感,觉得太 ...

重心和是否需要一直拉升降杆并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重心和是否需要一直拉升降杆并没有必然联系。

机翼升力中心不变,重心改变会影响升力中心作用的距离,那升降舵就得配合去平衡升力的力矩变化,极端的重心位置不对当然得不停拉杆,因为升力没法正常平衡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翼升力中心不变,重心改变会影响升力中心作用的距离,那升降舵就得配合去平衡升力的力矩变化,极端的重 ...

你说的是针对设计合理的飞机。
但是有些飞机的平尾设计就是有问题的,尾翼就不应该保持和平尾同一个平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针对设计合理的飞机。
但是有些飞机的平尾设计就是有问题的,尾翼就不应该保持和平尾同一个平面 ...

找特殊设计的做啥?眼下就是讨论他那种普通飞机会导致这样的可能原因,一下子扯那么远有什么意义呢?航模大部分连操纵面微调配平的原理都和真机不一样,但是达到差不多效果就行,去纠结那么多做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针对设计合理的飞机。
但是有些飞机的平尾设计就是有问题的,尾翼就不应该保持和平尾同一个平面 ...

水平尾翼和水平安定面不在一个平面很正常,平衡机翼升力力矩以及机身阻力产生的俯仰力矩都得靠水平尾翼,但是没上天你怎么知道调多少?是往上还是往下调?那还不是得组装时候舵机中立位同时水平尾翼居中先这么做,飞几圈后看姿态和操纵配合来进一步调整才能知道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特殊设计的做啥?眼下就是讨论他那种普通飞机会导致这样的可能原因,一下子扯那么远有什么意义呢?航模 ...

楼主问的问题是,是否平尾必须在一个平面。
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因为有些飞机设计不合理,即使是最好飞的重心,巡航时平尾也不是一个平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水平尾翼和水平安定面不在一个平面很正常,平衡机翼升力力矩以及机身阻力产生的俯仰力矩都得靠水平尾翼, ...

所以就是不一定在一个平面啊。
楼主问的问题就是这个。
初始把平尾调在一个平面,但是上天后发现要一直拉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所以就是不一定在一个平面啊。
楼主问的问题就是这个。
初始把平尾调在一个平面,但是上天后发现要一直 ...

所以安装完和地面上一个平面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以安装完和地面上一个平面不行吗?

要看翼型和速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看翼型和速度吧

所以你是安装完看看翼型就能推测大概速度,然后知道立马在地面还没试飞就能知道舵面微调角度的大神~~了解了解,是我才疏学浅

网友E:
楼上诸位大神说的比较细致和深入。我说下我的粗浅理解,我认为你的经验是对的。

1. 看戴氏飞行中讲好像是不用这样,要可以脱手飞。

戴维斯是飞3D机的。3D机是对称翼型,速度快慢对升力大小不影响。所以不管速度快慢,调好了都是可以脱手飞。
而你飞的海潮和小胖都是平凸翼型,升力随速度变化增减,只在特定速度才能平飞并脱控。所以就带出来你的下一个问题:

2. 飞机只能在特定速度平飞。大于这个速度就会爬升,低于则下降,
对于非对称翼型(平凸、凹凸),这个是对的。
玩一次模拟器就知道了,像真机(多数用平凸翼型)都是全油时平飞,油门小就会下降,要拉点杆。
只不过有的机型拉杆比较明显,有的不太明显。
所以有些人说某些机型好飞,可以脱控飞就是这个意思:速度快慢对升力变化影响不大。所以有阵风加快了空速,也不会猛的爬升。

我一般把平飞速度设定在80%油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上诸位大神说的比较细致和深入。我说下我的粗浅理解,我认为你的经验是对的。

1. 看戴氏飞行中讲好像 ...

3D机不需要考虑脱控飞的问题吧,它是对称翼型,0度迎角和拉力线,所以随时控制舵面来保持角度和抵抗反扭的。

其它机型,也是可以调到任何油门水平下大致平飞的,拉力线干的就是这个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B:
3D机不需要考虑脱控飞的问题吧,它是对称翼型,0度迎角和拉力线,所以随时控制舵面来保持角度和抵抗反扭 ...

哈哈哈,我的3D机就是当练习机飞的,进入航线后可以不用看,时间差不多了转向就行了。飞的笔直笔直的

成品机的话,拉力线基本都确定的,所以才存在好飞不好飞的区别

大厂的一般推力线比较好,但我有个V1版的64涵道FMS F-18,全油就是10度的爬升。V2版的F15就好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我的3D机就是当练习机飞的,进入航线后可以不用看,时间差不多了转向就行了。飞的笔直笔直的{:1_ ...

推力线不理想的可以考虑设置一点油门-升降混控,一点点就好。

网友:
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做到重心的准确和副翼和升降的安定。 螺旋桨转速增加气流增大吹过翼面,无法做到安定,那么如果你重心正确可以遥控器先微调至平衡,下来之后再调节,两三次就很顺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推力线不理想的可以考虑设置一点油门-升降混控,一点点就好。

感谢建议。您的意思是升油门自动推杆,减油门自动拉杆是么?

其实我本身并不反感这种加油爬升、减油下降。只要不严重其实起降都更舒服。

比较讨厌的是来个迎头风,一下子爬上天。请问这个有没有办法解决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建议。您的意思是升油门自动推杆,减油门自动拉杆是么?

我习惯用飞真飞机的经验去飞航模,所以基本都是油门大小决定飞机速度,俯仰姿态决定飞机高度变化~但是以前飞4座螺旋桨小机,有用油门去配合高度变化量,用姿态去控制速度的…
总体来说我的感觉不管是什么翼型飞机,哪怕是真飞机在我没有获得当前飞机载重和重心配比下,升降舵配平永远是当中,知道后能查表格了解起飞时候需要打到什么角度~航模同理,我只知道按照说明安装和安放电池把重心挪到推荐的位置,这时候应该有最好的操纵手感,但是不表示我可以不用杆和配平去平飞,因为按照升力方程,速度变化了那保持升力不变必须改变升力系数,那飞机迎角一定得改变~迎角改变了那长时间保持拉杆推杆还不如用微动开关协助(遥控器上那个配平微动开关叫trim,和飞机上的配平开关一个叫法)
所以首先地面解决重心位置问题,不然不管怎么样上去都会有头重头轻的问题,其次再是舵调整问题…不知道用多少不如不用,当然有经验的话先加一点另当别论,不然过犹不及~起飞可以拉杆同时配平,不过起飞时间太短没意义~平飞时候油门杆确定了速度,这时候拉杆决定了飞机的姿态,不管平突还是对称翼都得带迎角只是大小问题,配平也需要~只要配好了下降都不需要动太多,收油门搭配适量升降舵操作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建议。您的意思是升油门自动推杆,减油门自动拉杆是么?

突然顶风爬升很正常,一下顶风导致飞机相对速度增加升力增加,那肯定得爬升~让他爬适当收油门就行,运气好弄不好还能空中悬停

楼主:
昨天带着伊拉克成色小胖去测试调整重心和舵面了,想感受下低空FPV把摄像头也装上了,上了摄像头就想起第一次上摄像头的时候失控炸鸡的经历了,想了想也把飞控,GPS等设备都上了,重就重点吧,先不丢机再说。起飞重量2.1KG,在家里已经按照推荐的重心位置,调整好电池位置,尾翼舵面调平。到飞场后,风比较大,天气预报说3,4级,决定飞,虽然上次炸鸡后,飞机状态很差,反之又不飞远,只是测试重心舵面。正常抛飞后发现还是需要拉杆,拉的角度还不小,飞的比较累,机重,速度快,风大,还得一直拉杆,都不敢低头看屏幕,转了两圈落下来,看到副翼了,副翼也是调整过角度才能平飞的,不是水平状态,我这看来是太死板了。假如副翼能调,尾翼为什么不能调,这个小胖经过多次炸鸡,可能已经形变比较多了,按出厂状态标准去调整肯定不行了。重心想了想没问题,不能再往后,还是调尾翼吧。把尾翼调整到空中需要拉的角度,再次上天后好飞多了,能做到短时间的脱控了,达到了加油上升,收油下降的效果,只是持续时间不长,没那么稳,副翼要不断微调,也许和风大有关系。精神上轻松了起来,也有精力看着屏幕飞了,这才发现一个问题,速度太快,模拟图传太差。因为不远航,没上空速管,地速逆风50左右,顺风7-80,因为速度快,高度不敢太低,再加上模拟图传的画质,FPV的体验一点也不好。想体验穿越机低空掠过的感觉,看来得减重换电池,现在用的18650,不适合激烈操作。    通过这次实践,然后学习各位的讨论,算是解开了题目的疑问。舵面不一定要和机翼水平,抛去重心不说,飞机的安装手法,精度,重量,油门习惯,这些都不一样,那就没有统一的标准,只要重心正确,然后其他的就通过舵面来调整。

网友:
副翼还要调角度,那要么机子设计的不太好,要么安装误差导致空气动力外形不平衡…说起来索性不如把升降舵加大点增加俯仰的舵效,那拉杆的量也会小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重心不对, 重心正确的话,可以舵面水平情况下平飞?

带翼型的机翼速度快慢是有升力之不同,理论上差别是有的,实际情况其实差异不大,可能真正飞行时感觉差异会很小,加上视觉平行的误差,看似一个高度平飞其实是有轻微抬头或下降

网友F:
慢慢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