熄火设置

楼主(2021-03-07):
大神们熄火是怎么设置的我是模式三的曲线拉到了零

网友A:
指定一个熄火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一个熄火开关

那模式三需要设置不

网友A:
什么模式下,熄火开关都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下,熄火开关都优先

平时设置几个飞行模式

网友:
hold指定一个开关。这个开关打开后所有模式下的油门都是关闭的。

网友:
熄火开关的计算机原理:

发射机里面有大脑,大脑就是个芯片,黑色的长满了银色小触角的小饼干。
它需要你告诉它何时熄火,
你用嗓子吼是没用的,它听不懂人话,

你需要指定一个开关,它识别开关的状态。触发熄火动作。

所谓的熄火,熄火这个词它是这样思考的:

就是油门舵机到底。
懂了这原理。你需要做的事情是A  指定触发的开关,
B,设定触发之后,油门的下限。

任何遥控器都是这样的逻辑

网友:
看我贴,14SG设置那个

网友:
只要设置好你熄火的螺距曲线就可以了,我是熄火后跟普通模式一样,也有些人设置成3D模式。

网友:
  • 我是熄火HOLD和CUT都分别设置了开关  HOLD可以设置螺距曲线,初学熄火降落有必要把负螺距弄小点,不然拉多了容易拍地上,CUT有时用,什么情况下呢,举个例子K8要调控上IDLE1锁尾感度时,这时切了HOLD你手机app看到的是HOLD的感度,因为我比较习惯用开关切了看---这样直观(不喜欢在控里面调),所以这时切CUT,切IDLE1,释放HOLD开关,CUT是油门锁定设置油门数值是负130所以这时飞机电机是不会启动的。实际上HOLD和CUT就成了双重保险,而我是IDLE1起飞的所以普通模式的油门曲线全归零,几乎等于三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