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烧MOS

楼主(2021-03-07):
一个曼巴的无刷电调,老是烧一路MOS,更换MOS后上电自检没问题,要非常小的油门能转,油门一大瞬间就烧了,一路上的正反两个MOS都烧,换了两次MOS现象一模一样,啥问题?MOS管都换完了。

网友A:
烧两次mos了,还没有考虑过电机有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两次mos了,还没有考虑过电机有问题嘛

电机没问题啊,电机也换了两次,一样烧。

网友:
楼主并联电容没有?感觉像是是浪涌造成

网友B:
因为烧的可能不仅仅是mos,譬如还有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烧的可能不仅仅是mos,譬如还有驱动

有道理,明天把驱动给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烧的可能不仅仅是mos,譬如还有驱动

正确

网友:
大通的东西看运气  也没售后   运气不行就赶紧扔了别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明天把驱动给换了

驱动没那么容易坏的,我之前修电调也遇到一样问题,换mosfet有多少烧多少。
问题很简单,mosfet的门极驱动电阻烧了,阻值变大了,所以mosfet不能快速开关,导致大电流就烧。
一般这个电阻是50欧以下。

网友:
好利害,都能自已換零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驱动没那么容易坏的,我之前修电调也遇到一样问题,换mosfet有多少烧多少。
问题很简单,mosfet的门极驱 ...

厉害,请教一下专家,我的一个四合一电调,在地面站接每一路单独测试,2和4号都正常,加大油门都转动平稳,但1号和3号,小油门低转速正常,加大油门,提高转速就自动重启,请教是什么原因?MOS管问题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厉害,请教一下专家,我的一个四合一电调,在地面站接每一路单独测试,2和4号都正常,加大油门都转动平稳 ...

应该就是mosfet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就是mosfet的问题。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没那么容易坏的,我之前修电调也遇到一样问题,换mosfet有多少烧多少。
问题很简单,mosfet的门极驱 ...

漂亮,还真是这个问题,驱动芯片到MOS之间有个电阻,其他都是24欧,就这个烧了,阻值到1K多了。下单买M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