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穿越机求老手推荐设备

楼主(2021-03-07):
玩过车模 船模  固定翼F3P  电直450   控有futaba18SZ
求推荐  值得折腾的穿越配置

网友A:
        楼主怎么说也算是有航模经验的了,可以在穿越机论坛里逛一逛,跳过买整机这一步,直接自己组一架五寸机。
        具体配置在穿越机论坛里有很多帖子。F4飞控+正X五寸机架算是比较合适入门的配置,其他组件就不赘述了。
        18sz做遥控器足够,但如果你准备长期玩穿越以后还是得买个黑羊高频头。
        头显在最开始练的时候可以没有,但迟早都还是要配的。如果预算充足可以一步到位肥鲨hdo2+rapidfire接收,如果不确定是否长期玩或者预算比较低可以买BR二代眼罩或者小飞手屏幕,建议买带dvr的,丢机好找。

网友:
我倒是觉得先来个2寸机比较好,et85之类的,但是别买套机,自己组装

网友:
会飞直机飞穿越没问题,直接上5寸就行。

网友:
个人建议直接组5寸,小鸡的各方面品质都一言难尽,5寸一般炸在草地上换桨就可以飞,损失不大,机架很难坏,futaba的副厂接收都是2.4g信号,容易被干扰丢信号炸鸡,真打算入坑的话黑羊的钱还是不能省,前期考虑搞个小飞手,后期有眼镜了也可以用来调参或分享视角,电机找个200块4个的前期就够用了,飞控电调搞个飞塔,4s动力就45a以上的电调比较好,6s动力40a也差不多,前期炸着玩没必要太好,其他的也没啥,便宜的也能用,接线注意按照飞控接线就对了,否则容易烧

网友:
大疆眼镜,天空端,大通roma 5存套机。futaba接受机不了解。日后可以上黑羊或者elr。

网友:
应该报个预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说也算是有航模经验的了,可以在穿越机论坛里逛一逛,跳过买整机这一步,直接自己组一架五 ...

为啥推荐skyzneo?

网友C:
性价比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啥推荐skyzneo?

        我倒没提skyzone,不过听说skyzone售后很棒啊,性价比也不错,硬伤是不能换接收机。
        反正我现在还在用br2代

网友:
注意3点,
1. 入五寸机,机身必须轻。重70克以上,无视
2. 用18650, 长续航,轻松维护
3. 上眼镜,必须DJI,数字的

网友:
本地找人买一套二手,最省心,最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没提skyzone,不过听说skyzone售后很棒啊,性价比也不错,硬伤是不能换接收机。
        反 ...

换接收机不的追加预算,新款双接收机不够用?我是关注着经济实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倒没提skyzone,不过听说skyzone售后很棒啊,性价比也不错,硬伤是不能换接收机。
        反 ...

二代用的咋样,收个来玩玩。sky新款没有上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性价比高

我一直关注着,看和肥鲨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二代用的咋样,收个来玩玩。sky新款没有上市

        老哥你可能搞错了,BeeRotor和skyzone是两家公司。BR二代算是单屏眼罩里顶尖的了,我自己天空端是RUSH plus +棒棒糖天线,25毫瓦下用BR眼罩原装天线在200米无障碍下基本无波纹。你要想收可以去闲鱼找找,大概450就能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可能搞错了,BeeRotor和skyzone是两家公司。BR二代算是单屏眼罩里顶尖的了,我自己天空端 ...

使用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你可能搞错了,BeeRotor和skyzone是两家公司。BR二代算是单屏眼罩里顶尖的了,我自己天空端 ...

现在小飞手加炸子鸡眼罩,进入不了状态

楼主:
万八千块钱

网友:
哪里的?同城帮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使用效果咋样?

我觉得很不错,就目前用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黑羊高频头对比普通遥控器有什么区别或者优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很不错,就目前用没有出现过问题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黑羊高频头对比普通遥控器有什么区别或者优势呢?

        黑羊高频头是915mhz频段的,绕障和距离都会优于2.4Ghz的遥控器,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WIFI信号有2.4Ghz频段的,所以2.4Ghz的电磁环境也是不如915mhz的。而且黑羊算是穿越机设备的顶级厂家,还是有些信仰加成的。
        看老哥的发帖,您也是成都飞友?您一般在哪里飞,在成都我都没找着很好的飞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黑羊高频头是915mhz频段的,绕障和距离都会优于2.4Ghz的遥控器,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WIFI信 ...

我基本处于退魔阶段,直升机炸鸡了放了几年都没修,实在没有合适场地了,现在偶尔飞飞航拍机。所以想组个穿越机玩玩。另外,我查了下,915频段是联通的2g,这个用起来不太放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基本处于退魔阶段,直升机炸鸡了放了几年都没修,实在没有合适场地了,现在偶尔飞飞航拍机。所 ...

       关于干扰方面楼主放心,我认识的用黑羊的飞友没有一个掉信号失控的,在抗干扰方面黑羊的915mhz比国内的众多厂家的2.4ghz和915mhz都要强很多,楼主只要注意不要在基站附近飞应该是没有失控风险的。黑羊基本上算是穿越机遥控设备的天花板了,国际赛事都是清一色的黑羊高频头,我想应该在穿越机这个圈子里找不到比黑羊还要好的设备了
        相比直机,穿越机的场地感觉还是要好找很多,基本上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就能爽飞了,楼主有直机经验应该穿越机上手就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