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瞎折腾

楼主(2021-03-07):
原版是这样的

折腾后成这样,用牙签机的头罩,摄影头升高,加保护圈

网友A:
有那味儿了如果电机电调合适,你可以试试换成更大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味儿了如果电机电调合适,你可以试试换成更大的桨

本身就是2535的桨,只是我正好有2040的桨,就用来试一试

网友B:
圈太大了吧

网友C:
用几s得电啊?动力怎样?

网友D:
我还缺一个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太大了吧

本来使用2535桨的,我用的小一号桨,圈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几s得电啊?动力怎样?

2s的电池,用2535桨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缺一个头罩

头罩简单,牙签机的都能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有 咸鱼200块全新 电机不耐用 很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有 咸鱼200块全新 电机不耐用 很快坏了

不上3s 电机还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有 咸鱼200块全新 电机不耐用 很快坏了

同咸鱼购入,电机不耐炸还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咸鱼购入,电机不耐炸还是烧了

轴承不行 异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