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并修复】求修复良策,泰世x3 的滑轨 掰断了

楼主(2021-03-07):
天冷,不小心大力了一下,掰断了。求个修复妙招。

已修复,找到方法了。论坛里确实没搜到想过的修复办法。此办法感谢mymtt组长

修复过程不是很麻烦。

需要准备一个1.2mm碳纤维板,炸鸡遗留的飞机侧板就行,为什么不是1.5?因为1.5的太硬,装好之后不好掰。

上图,看图说话

网友A:
AB胶走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胶走起

嗯,用环氧树脂ab胶 粘一下看看,不知道韧性行不行,毕竟是个要掰的地方。
感谢

网友:
450L和470L就這個電池扣做得特別好
都不怕斷掉
X3的就顯得陽春了
不過X3好飛多了

网友:
ab胶粘回去?不行的话就换一个吧

网友:
换一个吧。找个地方修好也不顶用,别再电池先飞出来

网友:
同样遇到过,只能换新件

网友:
记得之前看到一个帖子分享过,印象中是用的绿色的塑料(可能是尾桨)和螺丝重新做的连接。x3这个卡扣是硬,每次拔电池都很费劲,因为看到过别人弄断过,所以就格外小心。。

网友:
看看换富丽行不行

网友B:
有帖子好像有人自己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帖子好像有人自己改动了

我似乎也记得有人改过,搜不到了

网友C:
怎么搜不到,搜个“修复”就有了。。

网友:
钻个眼,上螺丝,换电池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搜不到,搜个“修复”就有了。。

感谢

楼主:
碳纤维板韧性好,很q弹。头部需要和滑轨一样宽,否则装回去扣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