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中间这个零件叫什么?

楼主(2021-03-08):
用间的东西有外螺纹,中间中空,一侧带法兰,外螺纹和扁螺母能拧一起。

网友A:
自锁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锁螺钉?

中间有镗孔的

楼主:
这个东西就像金属自锁按钮一样!

网友:
中空螺丝

网友B:
就叫中空螺丝, 不过中空螺丝中间的通孔, 不是很大的,你这个零件, 要用在哪个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叫中空螺丝, 不过中空螺丝中间的通孔, 不是很大的,你这个零件, 要用在哪个地方?

直升机侧板镶嵌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叫中空螺丝, 不过中空螺丝中间的通孔, 不是很大的,你这个零件, 要用在哪个地方?

以前是冷匝的,侧板自己做,用这个装活动轴承。

网友:
找工作间,定做吧,估计没有标准件

网友:
不就是直升机鸡头罩安装孔吗

网友C:
看样子应该不是标准件,你要说清楚是安装在侧板哪个位置,起到了什么作用,例如:安装在侧板尾管之前,用于安装深沟球轴承起到皮带张紧或者导向的作用,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见过的或者可以替代的。还有活动轴承是什么轴承所有轴承都可以活动。

网友:
用处,功能,要求等都没说清楚,叫人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应该不是标准件,你要说清楚是安装在侧板哪个位置,起到了什么作用,例如:安装在侧板尾管之前,用于 ...

就是镶嵌这个轴承

网友:
压铆螺柱, 这种是外螺纹,中通孔

网友:
估计除了原厂的,成品应该很难买到

网友:
那么麻烦干嘛,买法兰轴承就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升机侧板镶嵌轴承

法兰轴承也考虑过,但是光秃秃的嵌进去没法规定牢靠啊,用胶粘,飞机震动,再给镇开了,安全隐患啊

网友D:
看图上是不带眼的,带眼的话有点象法兰,我前几天想买来把有刷改无刷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上是不带眼的,带眼的话有点象法兰,我前几天想买来把有刷改无刷来着。

什么样的

网友:
这样的,有些规格正好可以卡在内转子有刷电机上,然后螺丝固定在壳体上,里面再塞一个滚珠。屁股切掉。应该可以改无刷。不过我还没试。只是一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