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通道接收机Wfr06s这款接收机有没有ppm信号输出功能?

楼主(2021-03-08):
请问各位大佬Wfr06s这款接收机有没有ppm信号输出功能?我为什么找不到ppm信号输出端口?

网友:
按set切换

网友:
哈哈,遥控器记得切换

网友:
新手报道,来跟大佬们学习

楼主:
感谢,我试试看

网友:
这个解码应该是射频电路将电磁波转换成ppm,然后再转换成pwm输出到各个通道
ppm转pwm如果是在单片机内部完成的,就没有ppm输出,如果是靠独立芯片转换的,就能找到ppm焊点

楼主:
刚刚试过了,还是不行。我估计这款接收机太老了,不支持ppm输出。set也切换不了,我的天地飞9能成功切换ppm发射,但是切换后也无法连接这款接收机。估计天地飞新款接收机RD 201 W可以支持ppm和sbus。

网友:
6通就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