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M2的几个问题,不知大家有认同感吗?

楼主(2021-03-09):
M2是好机,手感一流。但也好坑:我的是EXPO版。

1.侧板太薄,实测仅0.7毫米;
2.机身结构偏复杂,小螺丝过多,不少螺丝只能用原厂;
3.最最最坑爹是朗宇推荐的那个四十几元的外置迷你接收(我用于对频18SZ),这款小接收会造成两个问题:
a.)突然失控,机身空中抽搐;
b.)剧烈3D时候空中突然丢尾巴。
很不幸,a、b两问题我都遇到过,通过修飞机才对M2有了些了解。
此外,还有模友遇到空中断主轴的问题(应该是个案)。
以上几点,不黑不吹,只希望朗宇能改进一下M2的设计,造福模友。

网友:
接收问题问过卖家,回答是futaba 原厂太贵。没得卖
再就是飞机虽然是6轴的,没有水平座。
希望能出一个单电调的版本,让玩家能搭配其他陀螺仪。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遇到一次A问题,好在只是试机,一直静态不太感飞~

网友A:
A问题用胶粘,我的帖子里有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问题用胶粘,我的帖子里有描述。

我试过把迷你接收换个位置粘飞控上,失控现象有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过把迷你接收换个位置粘飞控上,失控现象有改善

LS说的好像是接收机到飞控的接头会接触不良(插座母头太松旷),不是接收机摆放位置

网友B:
V1是侧板确实比V2厚,所以一直没买V2,感觉缩水,说是轻量化实际就是xxx,接收机直接丢掉幻想以防炸鸡,横轴螺丝头1.65的要么买螺丝刀,要么就得买他家的螺丝,实际半圆头M2*5的螺丝就能解决,大桨夹轴承质量很差而且推力轴承一滴油都没有,要不是炸了拆出来看都不知道这么多问题,当然抛开这一切来讲M2很方便,一块草地就能爽飞,低空及时熄火又炸不坏的好机。

网友:
幸好还没有买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V1是侧板确实比V2厚,所以一直没买V2,感觉缩水,说是轻量化实际就是xxx,接收机直接丢掉幻想以防炸鸡,横 ...

用料扎实一点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况且配件的价格并不低。失控,丢尾巴这样的情况让人不敢暴飞。及时改正,换个好的口碑不是更划算?当下朗宇在小机界一机独秀,但捂着不少问题,出来这么久了,我却很少见到有M2的问题汇总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料扎实一点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况且配件的价格并不低。失控,丢尾巴这样的情况让人不敢暴飞。及时改正, ...

改不了阿,因为已经加工了这么多零件出来,改的话仓库里的配件怎么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只是我的看法而已哈,朋友的v2我拔电池时候轻轻一扣就裂了,用卡尺一量才发现V2和V1侧板的薄与厚,V2改了水滴尾管美其名曰说增加强度,实则不给大家自己买碳管来切,就算V2要改圆尾管都要买侧板组和尾管固定座,尾电机座也要换,说到剧烈3D跑尾的问题我没有遇到过,可能飞行过程中都有做修正没感受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不了阿,因为已经加工了这么多零件出来,改的话仓库里的配件怎么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只是我的看法 ...

不错,零件一旦加工出来也不太好改了。空中锁不住尾巴蛮恐怖,尤其3D中,基本一炸一个准。我和本地飞友都遇到过。听说换掉那个四十几元的mini接收机可以解决。作为大厂,产品测试成熟后再发布为好,能体现厂家的责任感。失控或者因为突然不锁尾导致的炸鸡通常需要一笔蛮高的配件更换费用。

网友:
买来近一年多,用D10飞没遇到过失控,我的M2应该是V1

网友:
看来原厂控没有白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错,零件一旦加工出来也不太好改了。空中锁不住尾巴蛮恐怖,尤其3D中,基本一炸一个准。我和本地飞友都 ...

我的M2到手直接用6303,然后剪掉自带接收机的那个1.25端子重新压线使用,没出现过失控以及3D跑尾的情况,之前有人提过是端子插在陀螺仪上面容易松动导致失控,我也是这样使用但是没发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M2到手直接用6303,然后剪掉自带接收机的那个1.25端子重新压线使用,没出现过失控以及3D跑尾的情况, ...

你是楠仔?这是你的M2?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楠仔?这是你的M2?

是我

网友D:
EXP比V2更脆皮呢,尼龙件真不经用的。

关于那个小接收机,估计就没得打算让玩家常用的,平板天线接受能力还有待考究,原厂计了内置接收机还用了自己的OMB协议,也许说这个接收机是临时加入的产物吧。

也有个说法是在头罩里面容易干扰,我飞v1型有过一次很明显的失控甩尾,虽然是一瞬间还是心有余悸所以换了2001SB,天线如楼上引到机尾远离机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D:
EXP比V2更脆皮呢,尼龙件真不经用的。

关于那个小接收机,估计就没得打算让玩家常用的,平板天线接受能力 ...

同感
我换了m1了。朋友说1不容易失控,此外我有感于它一体化机身。不像2那样,机身复杂,侧板薄如纸。

网友E:
exp原厂控,到手即爽飞3D,什么都没调过改过,飞了二三十个电,没炸过也没发现任何毛病,一个字,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同感
我换了m1了。朋友说1不容易失控,此外我有感于它一体化机身。不像2那样,机身复杂,侧板薄如纸。

机身已经够简单了其实,相对其他同类机型来说M2没有齿轮只有简单的电机舵机走线。炸鸡如果不是金属件严重变形修复速度超快,M1我觉得不怎么合适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已经够简单了其实,相对其他同类机型来说M2没有齿轮只有简单的电机舵机走线。炸鸡如果不是金属件严重 ...

双无刷以及DFC结构好维护,主轴更换也方便。但侧板的设计我持保留意见。首次失控炸鸡,炸废了所有侧板。修理时候发现设计似乎可以更简洁一些,螺丝拆出来一小堆。侧板的设计和大机的思路接近,但是耐炸程度偏低,也可能厚度影响了强度,毕竟就0.7毫米厚。

网友:
预售版M2,JR DSX9遥控器,山寨版DSM2迷你卫星接收机,爽飞至今未失事。去年又进了2台V1版。

楼主:
今天下午试飞了m1,大螺距锁尾正常。m2不敢这样猛抽螺距,因为随时可能丢尾炸鸡。

网友:
我一直3D暴操m2,各种大螺距,从未试过甩尾,原厂控默认设置~

网友:
前两天3D模式在泥地上小炸了一下,还好油门关得及时,零损耗,捡起来继续爽飞~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xp原厂控,到手即爽飞3D,什么都没调过改过,飞了二三十个电,没炸过也没发现任何毛病,一个字,爽~{:1_61 ...

你是个明白人啊  省心 省钱  原厂是最合适的

网友:
我也是3D暴操m2,基本都是大螺距爆飞,从未试过甩尾,原厂控默认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个明白人啊  省心 省钱  原厂是最合适的

最重要是省心啊,开箱充电即可爽飞,什么都不用烦,除了电池,我什么配件都不买,就像买个玩具一样,炸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