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设置,卡在电脑不认

楼主(2021-03-09):
原厂的Mini  uab线不是普通的mini USB线吗??换了两条线连接电脑,都没认出vbar,请有知道的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电脑上usb 2.0的口接上试试,或者找个老版本(usb 2.0)的usb hub 插在usb 3.0接口上试试

楼主:
这台Acer笔记本是十几年前的win7.连接大银用5.3版,如果换台机,也有8年之久的惠普台机,你觉得呢?我试了其它设备却能正常哦

网友A:
安装驱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驱动了吗?

用移动硬盘拷贝过来安装的。

楼主:
说清楚几个细节。我用jive电调的bec出电给接收机的3/B通道,jive的备用bec出电给vbar.有误不?vbar不接其它插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移动硬盘拷贝过来安装的。

安装完VStabi,要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vbar这个没有识别到的硬件,选择安装驱动,在vstabi文件夹里找driver文件夹让它安装。
这步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完VStabi,要在设备管理器里找到vbar这个没有识别到的硬件,选择安装驱动,在vstabi文件夹里找driver ...

你是指,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吗,usb端口都未跳出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指,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吗,usb端口都未跳出来啊

连上vbar,我的电脑上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展开其他硬件,应该能看到一个带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更新它的驱动

网友B:
陀螺仪上电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上vbar,我的电脑上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展开其他硬件,应该能看到一个带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更新它的 ...

就是没有这个的出现。连上电脑只听到声音,刷新一下,跳出安装提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上电了吗

V字亮红灯了,灯好像有点跳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上vbar,我的电脑上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展开其他硬件,应该能看到一个带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更新它的 ...

对了,之前我去网站下载,需要用户登录,怎么回事??你知道吗,谢谢

网友:
说得这么详细!还不懂的话。真帮不了你了。

网友:
楼主。楼上已经说的很明确了,不是通用串行那里面,设备管理器,其他设备,比如鼠标USB,键盘USB,这个VB插上总会由个感叹号的,要连着VB手动安装驱动,一装一个准啊

楼主:
万谢,没有你们我都有打退堂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活雷锋

万谢

楼主:
卡在遥控设置,怎么摇杆没有反应在电脑里?

网友D:
楼主你VB的接收机类型选对了没?看图片你用的是SBUS模式,这个要在软件里面选择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卡在遥控设置,怎么摇杆没有反应在电脑里?

参考,看你图片插头插错了

接线方式参考

接线方式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VB的接收机类型选对了没?看图片你用的是SBUS模式,这个要在软件里面选择的

你说得对,少两条线没接,定速和vbar与接收。老了,脑子转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VB的接收机类型选对了没?看图片你用的是SBUS模式,这个要在软件里面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看你图片插头插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