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纤维胶带怎么用,谢谢

楼主(2021-03-09):
问一下,纤维胶带,怎么贴给尾翼或是副翼加固连接处呢?平铺上不就给粘死了吗?还要多出点余量在连接处吗?有没有必要在飞机还是新的时候就给做些加固呢?还有,那些嵌在机翼上的舵机线,要不要用纤维胶带给盖上,保持良好的气动性呢?本人刚接触航模,问题比较菜,谢谢

网友A:
没有那么严格,舵面活动灵活就行,我更喜欢用布基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严格,舵面活动灵活就行,我更喜欢用布基胶带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的能让舵面保持灵活,就得让那胶布贴的稍微有点余量吧。要是平铺,估计就绷紧了吧。还是胶带本身也可以适当松紧呢

网友:
我是这样整 的

网友:
大厂的飞机没有必要新机就粘,一般掉了的话也是用纸合叶好一点。必要这样粘。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B:
纤维胶带一般用来结构加强,比如保护机翼前缘、提高机身机翼强度等。

作为舵面连接一般是在DIY的板机上,成品机不需要,就算炸机撕裂了也是用纸活页更好。

至于对线槽的遮盖,普通胶带就可以完成得更好,除非是顺便加强机翼。

网友C:
如果学过材料力学很容易理解。一个板材的上下表面的拉伸弹性模量非常大,那这个刚才就很难被弯曲。可以理解为混凝土里的钢筋。
平板类零件表面贴上胶带,极大加强抗弯强度。所以机翼的上下表面贴上能够极大加强抗弯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纤维胶带一般用来结构加强,比如保护机翼前缘、提高机身机翼强度等。

作为舵面连接一般是在DIY的板机上 ...

感谢您的回复,学习了。您所谓的纸活页,也有卖的吧?成品机的舵面转向那里质量会更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学过材料力学很容易理解。一个板材的上下表面的拉伸弹性模量非常大,那这个刚才就很难被弯曲。可以理解 ...

我这个机翼里本身就应该有碳纤维的杆,您说的那种加强,感觉像是表面覆盖碳纤维布做的加固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学习了。您所谓的纸活页,也有卖的吧?成品机的舵面转向那里质量会更好吗?

纸活页有卖的。

质量过关的成品机,舵面连接效果一般会有恰当的灵活度,只有因事故撕裂的时候才需要另加活页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翼里本身就应该有碳纤维的杆,您说的那种加强,感觉像是表面覆盖碳纤维布做的加固似的。

板材弯曲的时候外侧拉伸而内侧压缩,外侧贴胶带后拉升率减小,客观上提高了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材弯曲的时候外侧拉伸而内侧压缩,外侧贴胶带后拉升率减小,客观上提高了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