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飞控选哪个好,玩FPV

楼主(2021-03-09):
  想组装一套穿越机,也想远航FPV一下,又想要一键返航和失控返航,不知道哪种飞控好F7可以吗,怎么配法。一直玩直升机,有4年没有玩穿越机了。穿越机升级太快了。

网友:
格普5寸HD机架,大疆高清,飞控kakute  f7hd   好盈60a4合一电调,黑羊tango2遥控  好盈2405电机  BN280GPS模块  格式4S1800  100c电池  刷BF4.25固件,设置好失控保护。

楼主:
我原来的就是cc3d感觉太落后了

网友:
        BF固件失控保护下的GPS救援和一键返航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要满足楼主的需求应该选inav固件,不过这种开源固件想要调试到一个满意的水平还是要花很大功夫的。F7飞控带inav固件应该足够了。
        不过如果楼主要是要求不高,BF固件就够了,设置教程也会比inav多。只是BF的GPS救援在使用时有诸多需要注意的东西,要是用的不好一键救援秒变一键炸机。

网友:
那就化骨鸡F722吧

网友:
感觉你这些要求可以分开实现,不远航的,不接GPS,不用接大功率图传,不需要远距离遥控,BF固件,接6S1300电池,近距离玩暴力飞;需要远航的,接GPS,两叶桨,4S1800电,INAV固件,大功率图传和远距离遥控,F4飞控足够,远距离平稳飞;

网友:
玩fpv的话感觉inav比bf好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穿越机的飞控有哪一款是最稳定的,且带黑匣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穿越机的飞控有哪一款是最稳定的,且带黑匣子的

你说的稳定,是指飞行稳定,还是质量稳定,质量的话,不炸机一般不会出问题,哪怕最便宜的,但炸机是必须的,结果就不一定了,所以我感觉一开始可以用便宜的,炸机更换不心疼。
飞控一般带有黑匣子,许多F4飞控有SD卡槽,可以插SD卡做黑匣子,还有一些F4飞控有板载存贮芯片做黑匣子使用。F7飞控一般都板载了存贮芯片作为黑匣子,有些飞控设置了双陀螺仪,理论上,F7加双陀螺仪,单从飞控角度来说,飞行更稳定一些,因为F7计算速度高,可以对姿态的改变进行快速响应和处理。

穿越机是一个综合的设备,飞行稳定与桨,电机,电调,飞控等都有关,与装机质量有关,与固件也有很大关系。

网友:
其实,F3 最稳,飞了几年,50个电,一点问题也沒有

网友:
大厂的F4 F7都没问题,F4我飞了超过400电,仅一次是因为飞控导致的炸鸡。

网友:
CC3D F3都不错。便宜

网友:
车好不好开,坐起来舒不舒服,跟车本身关系不大,主要看是谁开,怎么开。

网友:
是的也,技术好才是关键

网友:
我就先从室内空心杯开始玩

网友:
T-MOTOR飞控和电调谈一下来~~~~

网友B:
我玩了几年也是那些配件,你说快可以,但旧也用不完

网友C:
多飞多炸,高手不是因为用了好设备,小胡子就是用cc3d飞也比大部分人飞得好

网友D:
根本上,我覺得您適合d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