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坑固定翼,不知道入手什么控,及配件求推荐

楼主(2021-03-10):
新手入坑固定翼,不知道入手什么控,及配件求推荐,上班族有点小私房钱

网友:
固定翼对配件要求不高,上班族私房钱多的话就来个福它爸,米少的话就入个天地飞。看你的要求。

网友:
便宜入门的就 富斯i6 ,功能强大的就opentx开源系统的radiomaster的 TX16S,可以兼容大多数协议接收机,有钱可以买futaba

网友:
性价比高,玩得久,支持的多样化,爱折腾,那就首推OpenTX。

如果是不差钱,保守,那就Futaba

网友:
我也是刚入门的小白,就找了个身边出的二手华科尔d7英文版的那个,对照着说明书反复看,也基本都能对上了。功能也还算不少,特别是你需要飞控和油门锁定,这个控都有单独的开关。我觉得还不错。高手们肯定有更好的推荐

网友:
有个T-LITE四合一高频头,你看看,性价比很好,还不用折腾。

网友:
遥控器用个3 5年都不会坏的东西
如果你准备长期飞,第一次可以投入大点避免重复投入,如果就是玩玩买个几百块的控就得了。
各个价位的都有,一分价钱一分货,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固定翼不用整什么opentx,那都是穿越机玩家喜欢的东西。
如果不搞fpv不远航也不用考虑外挂高频头的事,原装的就很好。
配件什么的买飞机的时候带一点就行了,这些不用囤,慢慢就会躲起来。
工具要配齐,螺丝刀,烙铁,泡沫胶,纤维胶带,配重块等等。

网友A:
没人挺JR吗?我来挺一把,凹凸有致比F性感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人挺JR吗?我来挺一把,凹凸有致比F性感多了。

我第一台控是天六,第二台是JR2720,第三台是JRXG8,第四台控是FUTABA T8FG,现在用的14SG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台控是天六,第二台是JR2720,第三台是JRXG8,第四台控是FUTABA T8FG,现在用的14SG

FM控还是要留一台的,有些特点无法替代。

网友:
套机到手飞

网友:
遥控预算一千以内的推荐天地飞,能接受1000—2000的建议上富斯pl18,在国产控里做工绝对OK,别的国产型号没啥好推荐的。价格再高点就考虑futaba吧

网友(2021-05-22):
新手不建议直接买futaba
1.不是越贵越好 入門国产控已經可以了
2. 万一退坑可以损失少一奌
3. 新手很多东西消耗很快 飞丟 炸机難免的 (別炸了都怪失控)国产接收 舵机比较伤的起
等到一定程度 再來考虑你的控就可以了

网友(2021-10-12):
没用过好的控,手头一台天地飞9,对我来说再好的控也弥补不了技术的不足,反过来说,技术老魔们对控的要求反而也没那么高了吧

网友:
要是便宜就用FSI6要是有钱就上PL18都挺好的

网友:
玩什么层次的固定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人挺JR吗?我来挺一把,凹凸有致比F性感多了。

JR已经倒闭了,还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已经倒闭了,还买吗?

DFA接盘了,JR还能延续,但性价比肯定不如国产。如果玩的是穿越这种需要卫星接收机的,国产还是首选,便宜得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