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射模型滑翔机 机翼上反切断面,粘合前剖面应该怎样处理 ?

楼主(2021-03-10):
弹射模型滑翔机 机翼上反切断面,粘合前剖面应该怎样处理 ?

      欢迎大家共同讨论

网友:
弹射模型制作的精华关键就在这里

网友:
要做好不容易,要有确保切割面的平整和角度的准确,以及粘结时采用好的辅助工具和粘结剂。

网友:
在平整的砂布上磨一下?

网友:
准备个量角器,在砂纸上磨几下量一下角度,确保左右两截面保证尽可能一致性。当然,左右角度是相对的啊,别都磨成一边

网友:
粘接时注意主翼要处于水平,两边上反角最高点一样,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做好打磨后想起了一个办法,老师就是把他们不分开打磨,把两片机翼并好,先用胶带粘接在一起,那样打磨时会不会更好一些,打磨好翼型后再把胶带取掉,我只是想到这了还没来及实际操作,这两天不忙了粘一起试试

网友A:
磨斜边,底部贴胶带确保折上反角时缝隙尽量小,胶水推荐哥俩好之类的树脂胶
相比整体的机翼部分,这里很容易断,如果能正反面薄玻纤布加强一下更好
我喜欢中段平直,两折上反。这样中段比较结实。上反段根须需要多大安定性就做多长
很多弹射是翼根一折上反,两个机翼加上机身,受力太集中
如果事先粘好机翼,一折上反的地方容易有残留在木材表面的胶水,堵住木材纹路,粘不结实,还需要机身两边的辅助加强片
淘宝上有一家做自由飞的,用的是木片整体加工弯度和上反的办法,估计是用了模压和加热,泡水之类的,非常优美,很创新和大胆的想法

楼主:
     请参考这个视频,再结合实际情况,... ... (243)

网友B(2021-05-28):
王老,你好,你设计的KF翼型弹射飞机很漂亮,不知能否提供一份CAD图纸。 45851330@qq.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王老,你好,你设计的KF翼型弹射飞机很漂亮,不知能否提供一份CAD图纸。    谢谢!

是天津队老教练陈康生设计的。

网友(2021-07-13):
简单实用,直接了当

网友(2022-05-18):
引用 网友A:
磨斜边,底部贴胶带确保折上反角时缝隙尽量小,胶水推荐哥俩好之类的树脂胶
相比整体的机翼部分,这里很容 ...

哥俩好太脆,504、914要好点!

网友(2022-10-17):
垫起来合适的角度,靠在桌边磨就好啦。就是砂纸板要大一些,垂直方向上一下一下地磨,保证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