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富斯i6x,mobula6,想升级

楼主(2021-03-10):
下一步升级的话该如何选择,眼睛、遥控、穿越机买整机还是自己组,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认为,自己组,因为你要不停的修

网友:
自己组一次,穿越机的组成一下就了解了

网友:
建议自组

网友A:
当然是自组,5寸的,然后户外飞,然后就是各种炸机的开始,然后你就练习各种修理,成为飞行高手的同时,也成为修理高手,装机高手,咸鱼玩家,等等各种就都练出来。然后不断升级设备,不断出旧设备。

网友:
总结的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自组,5寸的,然后户外飞,然后就是各种炸机的开始,然后你就练习各种修理,成为飞行高手的同时,也 ...

金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