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眼镜能连接以前穿越机的天空端吗?

楼主(2021-03-10):
如题 : 大疆V2眼镜能连接以前穿越机的天空端吗? 有谁试过呢?,出了系统OSD 和 刷新率,多了一块
电池
,其他方面V01和v02一致吗?

网友A:
v2 眼镜 是可以连接以前的天空端的(如果你之前连接的 dji穿越机的话 连接以前的天空端 需要修改模式 换成 dji 数字图传系统 菜单里面可以选着然后重启)
但是 v2的遥控器不能连接以前的天空端。

网友B:
可以连接,本人就是这样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