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M33红猪水上油机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10):
请教各位高手飞翔模型的m33红猪油动水机的问题,
1、重心位置大概什么位置(手上没有说明书)。
2、发动机和油箱都在机翼机身的上方,重心会不会很高,导致不好飞。
3、起飞的速度,是不是要滑跑到后半机身离水或几乎全机身离水才能拉起。
先感谢一下

网友A:
没飞过红猪,楼主来个图片看看,动漫里的红猪属于上单翼应该好飞,就是重心要尝试着调整下,水机起飞前先在水面转几圈,打出小波纹,好起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红猪,楼主来个图片看看,动漫里的红猪属于上单翼应该好飞,就是重心要尝试着调整下,水机起飞前先在 ...

就是这货,严格来说跟漫画里的还是不一样,漫画里的是上单翼,机翼和机身分离的,飞翔的这架应该算是中单翼吧,主要是这发动机舱在上方,重心肯定高出机翼了吧

网友:
正确的说这是马基 m33 意大利的飞机,红猪里面的只是参考有着机的元素

网友B:
这周我也在装这台马基33  ,希望能装完。
重心位置明天再告诉你吧
发动机在上面,重心肯定高点,油动版本的翼尖浮筒角度和电动的都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周我也在装这台马基33  ,希望能装完。
重心位置明天再告诉你吧
发动机在上面,重心肯定高点,油动版本 ...

高人出现了,多谢指导哈!

网友C:
1,重心就在机翼管子这个位置。2,不会不好飞,京商的是最好飞得水机,飞翔就是京商。3,滑行到水价位置就可以起飞,但是慢慢加速,慢慢离开水面的姿态最漂亮和优雅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重心就在机翼管子这个位置。2,不会不好飞,京商的是最好飞得水机,飞翔就是京商。3,滑行到水价位置就 ...

感谢指导,这下心里有底了,等调好了,择日开飞

网友B:
重心在这 前缘90mm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在这 前缘90mm处

好嘞,谢谢,你这架也是飞翔的m33吧,这重心好像非常靠前啊,一般机子都是1/3处,这图纸标的位置都快1/4了,我用了0S62机子,感觉小了

网友:
持续关注,准备上一架

楼主:
新问题来了,说明书标的重心位置对对于传统机型来说是没错的,可是这家机子因为发动机和油箱上置,实际的稳定焦点中心应该是在机翼上方和动力舱之间的位置(如图)重心垂直上移了,那我配重的时候如果还是用机翼那个位置来配的话,很难调到平衡状态,我想问问高手,倒底该选择哪个位置来进行配重调整?

网友:
不要纠结,飞就是了,就简单按说明书位置
当然了在像真机界的一个很好的说法,重心尽量靠前,保你飞机首飞不炸

网友:
专研问题的想法是很好的,应该鼓励,确实发动机版的整机质心确实会上移这是肯定的,我也咨询过飞过电机版和油机版马基m33的模友,据他反映确实电机版多亲和些,肯定么质心多低些。
然而这款飞机估计卖了也有10多年了,好飞不容置疑的,大把飞过着机的模友,放心吧

网友B:
62v也算可以飞的,无非滑跑远点,就比如飞翔的明星教练机,我装浮筒当水机飞时候,用的是2手的三叶61四冲程发动机,其他模友直呼不可能,然而还不是一样可以飞,当然做动作没那么舒服靠你手上功夫
你想一下飞翔明星路机版就2800克了,加浮筒还不3000多克,用个61四冲还三叶 哈哈哈·······

网友:
我所有飞机重心一般都是23%,从来没用过1/3。

这个飞机机翼看上去有一点上反角,用一定横向自稳能力的,重心偏高一点没事的,估计会稍微灵活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v也算可以飞的,无非滑跑远点,就比如飞翔的明星教练机,我装浮筒当水机飞时候,用的是2手的三叶61四冲程 ...

感谢分享,主要没飞过m33这种机型,模友们的水机大多是海潮海风之类的电机,电机质量小得多,而且电池又放在机身里,所以没有太多参考意见。飞翔的明星也是差点就下手了,不过看着机翼有1米7,再加上水鞋,这重量肯定不低,最后抵不住宫崎骏的诱惑,还是选了m33,哈哈。但是发现船身机还是很多问题,容易进水,尤其机翼机身连接处,感觉机翼会受潮。水鞋机就好多了,机身机翼高高在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主要没飞过m33这种机型,模友们的水机大多是海潮海风之类的电机,电机质量小得多,而且电池又 ...

防水防水防水,努力做吧 还有机腹水阶位置加强,机身仓罩基本上是装不上螺丝的,缝隙很大的,孔位不对的,防水功课不可却
机翼装好后贴透明胶缝隙放漏水,反正你想到如何防水的方法就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防水防水,努力做吧 还有机腹水阶位置加强,机身仓罩基本上是装不上螺丝的,缝隙很大的,孔位不对的 ...

已经在机舱盖一圈打了704胶了,飞之前再加一圈防水胶带,机翼要接舵机线,没法封死,只能每次飞贴一圈防水胶带了,老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2v也算可以飞的,无非滑跑远点,就比如飞翔的明星教练机,我装浮筒当水机飞时候,用的是2手的三叶61四冲程 ...

飞翔这个浮筒飞起来怎么样?离水轻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