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820 920KV 配1365桨可以吗?

楼主(2021-03-10):
各位大神!请问朗宇2820   920KV  配1365桨可以吗?配1260 会怎样?有什么区别?

网友:
1365的桨最大用3s的电池,最大拉力在2100g。最大电流在40a。
1260的桨最大用4s的电视池,最大拉力在2800g。最大电流在50a。
个人建议电调上60a的

楼主:
谢谢!电池是3S的,1365桨和1260 哪个更适合?1.4米塞斯纳重1500g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池是3S的,1365桨和1260 哪个更适合?1.4米塞斯纳重1500g

感觉电机有点大,1500g的用2814就够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电池是3S的,1365桨和1260 哪个更适合?1.4米塞斯纳重1500g

1.4米的塞斯纳上2216,1250kv的电机就可以了,配40安的电调,3s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机有点大,1500g的用2814就够飞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米的塞斯纳上2216,1250kv的电机就可以了,配40安的电调,3s的电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