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到手第十八天(第一视角手动模式)入坑成功

楼主(2021-03-10):
穿越机到手第十八天(第一视角手动模式),严重摔过两次,小摔无数次,损失4号电机螺旋桨一根,比较幸运,我感觉5寸机挺抗摔,成功入坑,严重庆祝一下

网友:
离花飞,不远了

网友:
模拟器入门玩家路过并表示很赞

网友A:
楼主是用的那款眼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的那款眼罩?

应该是最差的一款名字不知道,就是一般套机里都有,新手用实惠,以后技术好了换好的也不迟,那时数字眼镜价格也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最差的一款名字不知道,就是一般套机里都有,新手用实惠,以后技术好了换好的也不迟,那时数字眼镜 ...

看你现在的状态,技术进步的速度比眼镜掉价的速度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