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线的S3怎么实现电压回传

楼主(2021-03-10):
现在都可以买到地平线的S3,比S2更加强大,3轴可以调试油门了,也有回传了,但是怎么实现回传啊,futaba18SZ用高频头连接后可以实现不

网友A:
我用华科尔的控可以回传电压,s3好像不能回传转速(也可能是我没调好,转速对我的意义不大,不可能一直低头看控),我是开启回传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华科尔的控可以回传电压,s3好像不能回传转速(也可能是我没调好,转速对我的意义不大,不可能一直低头 ...

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华科尔的控可以回传电压,s3好像不能回传转速(也可能是我没调好,转速对我的意义不大,不可能一直低头 ...

华科尔四合一高频头,怎么实现回传的。我是Fli14+,有Rssl功能,不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四合一高频头,怎么实现回传的。我是Fli14+,有Rssl功能,不会用

直接开启双向回传,在双向回传监控就能看到;然后在定制主页面设置,把电压显示拖到主页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开启双向回传,在双向回传监控就能看到;然后在定制主页面设置,把电压显示拖到主页面就可以了

回家了试试,谢谢,有问题在请教

网友:
哪里买,有链接没,私一下

网友C:
futaba怎么对频

网友:
賣掉然後買台spektrum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四合一高频头,怎么实现回传的。我是Fli14+,有Rssl功能,不会用

fil14+的rssi功能是通过接收机的最后一个通道显示的,一般都是通过穿越机飞控的osd来看rssi

楼主:
引用 网友C:
futaba怎么对频

加多频头对好飞
但是没办法搞回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D:
fil14+的rssi功能是通过接收机的最后一个通道显示的,一般都是通过穿越机飞控的osd来看rssi

也就是在屏幕或者眼镜上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在屏幕或者眼镜上显示?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