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DX6 G3遥控距离是多少

楼主(2021-03-11):
双天线的6通接收机。在空旷环境下遥控距离一般是多少?感谢。

楼主:
比如使用AR610接收机情况下

网友:
这种问题.......,勤快一点的自己去拉一拉距,懒点的就查下说明书。

网友A:
一般目视范围内都不会失控。

网友B:
要看说明书和拉距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