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机身改kakute f7飞控求助

楼主(2021-03-11):
伟力K110机身改kakute f7飞控加激光测距模块、和光流定位模块、现在问题是切定高模式、飞机往上窜、定不了高、求玩过的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就是光流定位模块要怎么设置

网友A:
你改这个小飞机多久了,购买F7飞控的这块板子花了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这个小飞机多久了,购买F7飞控的这块板子花了多少钱呢?

年前买的、一直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这个小飞机多久了,购买F7飞控的这块板子花了多少钱呢?

切定高、飞机往上爬升、光流有数据但不会设置

网友B:
尾无刷电机是啥型号?hp0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无刷电机是啥型号?hp03吗

应该是、好久以前的电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好久以前的电机了

有购买连接吗,淘宝上都这款电机真的贵,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购买连接吗,淘宝上都这款电机真的贵,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点的

我这个是之前别人给的、我重新绕的线、你可以用1102电机改呀、你要用在什么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购买连接吗,淘宝上都这款电机真的贵,不知道有没有便宜点的

用这个改我改过用在K110的尾巴上了、挺好

网友C:
直驱电机也自己弄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驱电机也自己弄的吗

对呀、自己改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呀、自己改的

直驱锁尾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驱锁尾可靠吗?

锁尾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锁尾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之前别人给的、我重新绕的线、你可以用1102电机改呀、你要用在什么飞机上

也是伟力110 用于110的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是伟力110 用于110的锁尾

我发的1102电机可以、要重新绕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发的1102电机可以、要重新绕线

把它从2s改成1s呗?

网友:
飞控从淘宝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它从2s改成1s呗?

对2S动力太猛了、改1S好点

网友E:
我刚才把120卖了 想换个110 110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刚才把120卖了 想换个110 110咋样

110不错

网友:
你的飞控烫吗,我的飞控bf固件很烫,apm固件好一点

网友(2021-05-09):
我也想改装一个XK110,想请问下kakute f7这个飞控怎么连接舵机啊,网上只有连接电机的接线图

网友F:
请教一下,1S直驱电机用多大规格的线和什么绕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1S直驱电机用多大规格的线和什么绕法?谢谢!

用0.28线三线绕12圈

网友:
我用0.29线三股绕10圈和0.29两股绕13圈都是Y接法,用1S电池时动力都不够,不上桨能启动,上桨了就发抖启动不了,用2S电池就没问题正常启动。不知道是不是接法不对,您能画个接线草图给我看下么?谢谢啦!

网友G:
你直驱电机的轴用的是什么?

楼主(2021-08-03):
引用 网友G:
你直驱电机的轴用的是什么?

用的碳纤维主轴

网友(2021-11-02):
我也想改一个,楼主能分享一点经验吗

网友H:
我也在做类似的改装,很好奇楼主的进度呢,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做类似的改装,很好奇楼主的进度呢,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同问,  另外GL9306如何设置? 有没有参考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做类似的改装,很好奇楼主的进度呢,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后来就没搞、你也改光流定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做类似的改装,很好奇楼主的进度呢,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同步关注...

我在用K120机身改, 加了WiFi数传.  GPS/光流/激光测距,  目前禁 飞, 还没有测试.
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I:
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用k110改,k110不是1s的吗?这个飞控不是要2s以上吗?是加了升压模块吗,我们想改,用1s的小轴传v120d20s改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也在做类似的改装,很好奇楼主的进度呢,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想改,能向你学习点经验吗我今天才买的飞控,还没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教个问题,你用k110改,k110不是1s的吗?这个飞控不是要2s以上吗?是加了升压模块吗,我们想改,用1s ...

对1S需要升压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想改,能向你学习点经验吗我今天才买的飞控,还没发货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
这个飞控买不到了,淘宝买了一家一个星期都没发货,请问下你们是在哪买的,有渠道吗?

网友:
不要在草坪上试。要在有明显表面 最好有些图案 的地上试, 例如塑胶篮球场。因为激光模块是要靠表面反射来计算距离,而光流是要靠图像识别来计算。
草坪把激光大都散射掉了, 而且图案不明显,所以大都是不成功的。而且这类传感器在这个价位上的精度 生产良率不是太理想
要买到质量比较好的才行 参考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