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kakute f7飞控定高定点

楼主(2021-03-11):
伟力K110机身改kakute f7飞控加激光测距模块、和光流定位模块、现在问题是切定高模式、飞机往上窜、定不了高、求玩过的大佬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光流和激光测距模块的数据都有

网友(2021-08-25):
可以加个微信一起学习吗
来自微站

网友(2021-11-01):
楼主问题搞定了吗?  同问. 另外, 楼主用的还是1S电池吗? 用DCDC到Kakute F7的电压吗?
然后那个直驱电机, 动力如何?  能飞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