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可以遮挡住遥控器的信号么

楼主(2021-03-11):
我是富斯i6x遥控,对着飞机飞没有问题,只要飞到身后遥控器不对着了,飞十来米就失控了

网友:
会挡一点点点点点,但不会这么严重

网友:
会,不过很有限

网友A:
是不是天线指向错误,除非了往高飞其他情况都是遥控器天线竖直向上
还有检查接收机双天线有没有成90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指向错误,除非了往高飞其他情况都是遥控器天线竖直向上
还有检查接收机双天线有没有成90度

您好,请教一下,一般这个两根天线都怎么摆放呢、我是从机腹下面把天线拉出来,一根指着机头方向贴在了机腹上,天线头冲着发动机。一根从机腹出来就拐90度,顺着机身一直向机翼延伸,天线头冲着机翼,也是用胶带给贴在机身上。这样放是否可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不会的,是因为天线角度问题,但如果十几米就失控,考虑控有问题了

网友:
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教一下,一般这个两根天线都怎么摆放呢、我是从机腹下面把天线拉出来,一根指着机头方向贴在了机 ...

可以,只要90度就行,条件允许情况下其中一条垂直于地面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90度就行,条件允许情况下其中一条垂直于地面更好

谢谢,我基本就是您说的。一根对着机头,一根对着天空,就是垂直于地面。不过是对着天,不是对着地

网友:
富斯i6的品控,嘿嘿嘿

网友:
富斯i6吧又便宜又好用地面拉距六百米,用了七年依然稳定可靠。

网友:
虽然十来米肯定有点问题,但是飞飞机很关键的就是不能飞到头上和身后,非常容易丢姿态,危险性也很高

网友:
飞到身后不转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