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50X

楼主(2021-03-12):
大佬们,我的650是6S版本的还没起飞过,就想问问6S版本的,飞3D怎么样能不能飞,有飞过6S版本650X的大佬说一下

网友:
换个电机就是12s了,何必要冒险呢?炸一下两个电机的钱就没了

网友:
这个6S版本是自己改的还是有套装

网友A:
6s比较练手法,开关手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s比较练手法,开关手还是算了

这句话让我明白,可以飞的。需要高技术

网友B:
为什么不能飞,原机本来就有6S版本

网友:
能飞,暴力不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能飞,原机本来就有6S版本

没搜到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搜到哪里有

网友:
RH65E03XW直接搜索这个

网友:
上天试试就知道啦,开始悠着点飞,两三电下来就熟悉啦

网友:
飞6s也是可以的,就是有点费电调电池,想爽的话,130A电调打底,电池起码60C以上,齿比转速调整好,最好控制在75-80油门达到3d暴力的转速区间

网友:
这机子想爽飞,就不要考虑6s,换12s的蝎子4035或者昭意4035 560kv或者610kv,或者雷虎4235 630kv,然后改齿比为大齿118,小齿11,稍微打磨孔位偏移0.5mm即可

网友:
6S飞650,真是哪不痒往哪挠

网友:
能不能飞是技术

网友D:
感觉都没有很通俗地回答楼主的问题。楼主问的能不能飞,我想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就是好不好飞,如果不好飞有多不好飞?毕竟标配是12S。说下个人理解,能飞3D,翻滚类应该不太受影响能舒服地飞出来,同理自旋翻也是的。摆类将会不好飞,比如钟摆角度就需要很大,正常鸡鸡正负20度能连续钟摆了,那么6S可能需要正负45度,并且因为动力不够会掉转,很可能导致轻微跑尾,那么如果你不会在摆中修正方向和朝面,基本就飞不了这个动作。同理的彩虹停顿点可能会跑尾。正倒刷锅立起的角度也必须减少否则可能也会跑尾。损耗上电池上面有兄弟说了。其它方面请大佬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都没有很通俗地回答楼主的问题。楼主问的能不能飞,我想还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就是好不好飞,如果不好飞有 ...

你是最专业的回复

网友:
飞肯定能飞,小牛拉大车,好飞就不太行,掉转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