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棒棒糖天线是不是随便摆放

楼主(2021-03-12):
       之前用棒子和平板天线飞的固定翼,近来没时间飞就把图传拆到 模型车上了, 遇到有金属遮挡的时候,雪花比较严重,距离100米左右,图传发射TS832 600WM+枫叶5DB棒子,接收垃圾棒子+枫叶14db小平板。这套图传,空中试过20KM清晰。 看穿越机飞的挺复杂的,就想换棒棒糖天线会不会好点,问方向是因为天线和发射机接收机的角度问题。 另外我这情况是否换天线有效果,还是说没必要换,棒棒糖遇到金属遮挡和棒子天线一样雪花严重

网友A:
个人认为没必要换天线了,遮挡一多啥天线都救不了啊,可以适当考虑下天线布局,架高减少遮挡,或者考虑下提高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没必要换天线了,遮挡一多啥天线都救不了啊,可以适当考虑下天线布局,架高减少遮挡,或者考虑下提 ...

棒棒糖是否随便放,效果都一样?

网友:
棒棒糖天线摆放也是有要求的。你这个情况建议还是用全相天线(棒子),不要用平板,定向天线。还有就是天线尽量搞,装在车上也不要有遮挡。

网友:
换天线靠谱些!

网友:
地面的话,最好不要用棒棒糖,最好发射和接受都是棒型天线,相互平行

网友:
无线电波穿过绝缘体,被导体阻隔。用延长线把天线放到铁壳外面吧。全向天线不受方向影响,考虑水平角度吧,比如躺着坑定会差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