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C这个内阻正常吗?

楼主(2021-03-12):
第一次用120C电池,在闲鱼买的,有点嘀咕,感谢大家回复,昨天已经外场试飞了,循环了几次内阻都降到1了,充电平衡性也很好,感觉非常不错,推荐给大家。

网友:
连接线短一点比较好,看起来没问题

网友:
一两毫欧,可以了

网友:
70C倍率1300毫安时2.6毫欧已经非常理想了,这是新电池才能达到,用20个循环后就上升了。

网友:
相当棒的内阻。况且还有这么长的连接线

网友A:
感觉我的金砖不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我的金砖不香了

我的也这么大

网友B(2022-02-26):
很好奇这么低的各个电芯内阻仅通过平衡充接头时怎么得到的?
光是那几根线(目测最多20AWG)和XH插头,其电阻起码十毫欧起步。
说道插头接触电阻,我用LQ1060S实测新的XT60插头,反复插拔,其接触电阻都有明显的变化,像XH这类低端小插头就可想而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好奇这么低的各个电芯内阻仅通过平衡充接头时怎么得到的?
光是那几根线(目测最多20AWG)和XH插头,其 ...

小电阻测量为了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一般采用四线法测电阻,充电器接电池刚好就是四线法。

四线法自行百度有详细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电阻测量为了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一般采用四线法测电阻,充电器接电池刚好就是四线法。

四线法自行百 ...

我手中的LQ1060就是四线(黑红黄蓝),可以轻松测准3000F电容的内阻(0.2毫欧以下)。
而xS电池组各单体的内部焊点通过一条细线直接引出的平衡充电头,是根本不具有四线(开尔文接线法)特性的,充电线和HX插头(也是导通特性很差不能承受大电流的一种小型接插件)全部参与了内阻测量。稍微懂点儿电路原理就能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电阻测量为了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一般采用四线法测电阻,充电器接电池刚好就是四线法。

四线法自行百 ...

我画了个草图如下(以2S为例)
可以证明,由于平衡充引线和插头都串入了电池组整体,图中的RLx和RCx可能比rx大得多,
所以外部测量回路通过平衡充电头已经不可能准确测量动力电池组的各单体内阻(无论是两线还是四线法)。

是不是可以这么讲,所有通过平衡冲插头连接器得到的各单体内阻,都是“逗你玩”。
当然,办法也不是没有:扒开电池组包装,用开尔文测量夹直接单体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画了个草图如下(以2S为例)。
可以证明,由于平衡充引线和插头 ...

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是这么理解的,充电器测电阻的目的并不是测出这个电池的准确电阻,而是电池进行横向对比的时候,可以知道电池情况如何,尤其是不同品牌进行对比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画了个草图如下(以2S为例)。
可以证明,由于平衡充引线和插头 ...

四线法就是为了消除接触电阻和引线电阻而来的,怎么会没用?
测量内阻时平衡头是没有电流的,那么插头和引线电阻有什么影响?

你不会以为只插个平衡头吧,还有动力插头输出也要接,不然是什么四线法?
对于每个单体,动力线+-级,平衡头+-级,不是刚好四线,你那图哪来的四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线法就是为了消除接触电阻和引线电阻而来的,怎么会没用?
测量内阻时平衡头是没有电流的,那么插头和 ...

如果动力线也参与测量,确实能够大大减少平衡线的影响。但是,这仍然不是标准的四线测量,原因是外部“四线”把引线和插头的接触电阻的影响都加进去了(端电压测量达不到极耳处嘛)。
只有开尔文夹子直接加在单体电池极耳,才能实现电压和电流的真正分别测量(电流接触电阻对端电压的影响消除)。

实际上,电池内阻的测量相当复杂:由于(电池电极的)表面极化和(电解液的)浓差极化影响,对毫欧姆级低内阻测量十分困难。
这两类极化的影响不仅非常大,本身还是电流和时间的非线性函数(尤其是后者,时间常数为数十秒或更长的量级,使得去极化测量非常困难)。
(对一个刚刚进行大电流放电/充电的电池进行端电压测量,电压会在一定时间内逐步升高/降低,这主要就是浓差极化的表现,这个数值甚至远大于动力电池内阻的压降)

谁有兴趣的话,可以吧“逗你玩”与扒皮后用LQ1060这类电阻仪直接在极耳处测量的结果作对比,或许真的可用。
(本人由于没有“逗你玩”,所以没法干这事儿)

网友(2022-05-23):
我的格式 达普 新电池都是6-9  你这多牛了

网友:
楼主的充电器.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