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螺旋桨的初级问题,慢速桨,快速桨,直驱桨的应用

楼主(2021-03-12):
慢速我结构看,应该是转速不高。
那么快速桨呢?是转速快,还是飞机速度快?从结构看,桨根厚,应该是可以适应高转速,然后一般都是大螺距,那么应该也是支持高速前进的。
直驱桨呢?结构上看,比较薄、软,一般螺距也不是很大,那么是否是适用于高转速(靠着离心力,似的桨叶变硬)?高运动速度时呢?
所以,如果我的飞机是电机高转速,但是运行速度慢,用哪种呢?反过来呢?

网友:
桨的快慢应该就是螺距大小区别,指桨的转速快慢,螺距大的桨转速慢,要求发动机低速扭矩大。

网友A:
以我的理解和经验,慢速桨应用于转速相对慢的电机,而且一般桨叶面积相对大,材质较软;螺距有大有小,看应用的场景;
快速桨则相反,一般应用于高转速电机,材质相对硬,强度高,桨叶面修长一些,桨叶面积也小些,桨尖很薄很锐利;
同尺寸电机下,慢速桨承受功率小,但效率会更高,快速桨则相反。

桨根的厚度,主要与桨承受的功率(拉力/桨速)有关,如果应用于大功率电机或油机,桨根一般较厚;

不同品牌桨的设计会有些差异,上述的结论,拿同一牌子的不同类型桨对比就比较直观(如a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理解和经验,慢速桨应用于转速相对慢的电机,而且一般桨叶面积相对大,材质较软;螺距有大有小,看应 ...

低速桨是肯定受不了高转速,桨受不了。
高速桨和直驱桨都能受高转速。高速桨更厚更硬,直驱桨薄,软。我的理解,高速桨应该是低空速,高转速用。直驱桨是高转速高空速用。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直驱桨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早期电动飞机动力有直驱和减速的差别,对应直驱桨和减速桨。

慢速桨和快速桨,基本上就如马老师说的差别。简单的辨认,厚硬如刀的是快速桨,纤薄如叶的是慢速桨。

至于螺矩大小,和机型、电机的配合有关。
比如冲浪者这样的机型,由于桨的大小受限制,那么只能用高转速电机;但飞行速度不快,所以选小螺矩的桨效果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驱桨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过时了。早期电动飞机动力有直驱和减速的差别,对应直驱桨和减速桨。

慢速桨和快 ...

某些机型受空间影响,只能用小桨高转速,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直驱桨和高速桨结构上还是差别很大的。直驱桨薄,软,高速桨厚,硬。
这两种肯定都是用这高转速上的。但是高低空速的话,怎么选呢?比如冲浪者,低速飞机,高速电机。
比如下面两种都是8*6的,灰色的是高速桨,橙色是直驱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些机型受空间影响,只能用小桨高转速,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直驱桨和高速桨结构上还是差别很大的。直驱 ...

前面已经提过了,直驱桨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对应的是减速桨,而现在除了空心杯,几乎没什么人用减速组了,基本上都是外转子无刷电机直驱。
这两个名称,来自于当年的GWS,对应的是两个系列的桨,一样是厚硬如刀和纤薄如叶的区别。

你图上那个“直驱桨”,相对于原GWS的“直驱桨”有继承也有发展,所以也用了这名称,但本质上“直驱”二字已经没有辨识意义。

同时你所展示的高速桨是APCE桨型,这是多种高速桨之一,那个“直驱桨”也是高速桨,只不过定位于低端小功率,所以强度不如APCE,当仍然属于高速桨。
APC也有慢速桨型。

网友:
螺旋桨的学问可大了,可惜一般玩家在国内能买到的都是辣鸡。想学都没地方学。论坛很多模友买到的还是几十年前减速机构用的桨。剩下的都是抄作业。生产者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就更不用说消费者了。还有木桨,电桨,油桨,竞速桨,碳桨等等多种类多用途的区别。当然,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便宜,能用就可以了。

网友:
当然,螺旋桨的材质,作用,,质量,价钱更是差别巨大的。当然,论坛也有玩家晒图,他们用的螺旋桨的售价完全能突破普通玩家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