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比赛又入航模,关于四轴动力配置有些问题要请教大家,挺急的

楼主(2021-03-13):
    好几年了吧,又来到论坛,应为比赛和爱好。机缘巧合有机会参加一个四轴控制大赛,前期都是在调飞控自主飞行,感觉还可以。今天调差不多了想加上负载,发现大问题了,之前用的xxd2212电机加乐天20A,杂牌电池感觉起飞很无力。这套动力是以前学长留下的,我又是中途加入团队就一直没换。团队其他人因为只是用f450做比赛也没有对零件品牌有太多了解,学校做的人也不多。我之前也是只对固定翼了解过一些,多旋翼emmmmm。所以又找到论坛。
    上面是背景,罗里吧嗦一堆想说两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时间很紧,校赛没时间再对不同动力续航逐一测试,所以想请论坛里的各位老模友们能推荐一些常用的四轴动力配置,满足一定的续航和负载要求即可。
    因为我们有限制最大只能用f450机架。续航大概要10~15分钟,负载大概350~500g(四轴+负载
可能在2000g左右),预算正常就好。我用我仅存的一些常识选了一套动力(大概5,6年没碰模型了吧),如下图     要是各位有更好的推荐还请不吝赐教,先谢谢各位。时间真的很急,之前没有意识到xxd的动力这么弱好难过

楼主:
忘记说了是室内飞行。
电调是之前有20a,现在想再买两个,大概算了一下电流应该不会超,但是不知道实际航线飞行是不是需要上30a。1.0
又想了一下,不全是电机问题,电池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A:
和固定翼一样,要续航只能堆电池。多旋翼的续航本来就是鸡肋,你这个配置自重不挂载续航应该都不到十分钟

网友B:
四轴+负载可能在2000g左右,这个重量有点大啊,常规的2212电机不一定能扛得住啊。续航的话可以通过使用18650或者21700的3s2p或者4s2p来解决,续航达到20分钟左右没有问题。电机的话最好再升级一下,用大一号的电机,而且螺旋桨最好也稍微大一点,这样升力特性会好点。不过如果时间来不及,电机可以不动了,直接换个电池组可以把续航时间补上去。然后顺便打个广告哈,需要电池组可以淘宝搜索“长沙航院无人机工作站”,也是航模队一帮学生自己做的东西,4s1p 21700 4000ma电池组在正常的450飞机上续航可以达到18分钟,有需要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C:
想办法减重吧,太重了,这个机架混碳的,2公斤重的话机臂太软了

网友D:
直接查电机厂的静推力和功率数据就可以算时间。

网友:
2kg起飞重量的话推荐3508-3510电机配13寸桨,动力杠杠的,悬停电流5-6安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固定翼一样,要续航只能堆电池。多旋翼的续航本来就是鸡肋,你这个配置自重不挂载续航应该都不到十分钟

是 又改了,换了朗宇2216 看官方给的测试结果

如果按照上面的参数再减40%,用3300mah4s
续航有3.3/4.7*0.6*60=25min 只要有10分钟就可以了
不知道算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办法减重吧,太重了,这个机架混碳的,2公斤重的话机臂太软了

机架改不了了 后期会换成碳架,现在时间不够了。想问一下机架震动对稳定性影响大吗,我也是担心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查电机厂的静推力和功率数据就可以算时间。

查过了,看上面数据还行,就是不知道实际折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轴+负载可能在2000g左右,这个重量有点大啊,常规的2212电机不一定能扛得住啊。续航的话可以通过使用18650 ...

换成2216加1047的桨,电池还是3200mah4s

网友E:
买碳板的380机架(100来克那种),动力用大疆的2213a,电调好盈穿越的32位4合一40A自己设置下不要带刹车,电池4s18650或者21700或者高压版4000-5000容量都可以,这套配置负载500g内随便都可以过15分钟。续航不是单纯的加电池容量,我600轴距的机子高压6s 7000mah电池带相机云台都有90分钟续航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果选MATEK飞控,刷ArduPilot的四轴固件,使用四合一电调,18650,或者21700电池组能拥有更好的性能,再配上OPENTX系统的遥控器,飞行中还有数据回传,很不错的,机架尺寸固定了,就先减机架重量,再减设备重量,优化走线,不知道可以搜论坛帖子,很久以前有个模友就是F450能飞40分钟。

网友:
咸鱼上搜索大河科技,有满足条件的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碳板的380机架(100来克那种),动力用大疆的2213a,电调好盈穿越的32位4合一40A自己设置下不要带刹车, ...

谢谢您,已经选了2216和3s4000mah和4s3300mah,因为需要姿态调整动力输出。目前飞行还算稳定,续航暂时能达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