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威图传发热正常吗

楼主(2021-03-13):
发现
图传
发热超级厉害,连热熔胶都融化了。大家的图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正常的。一般不要地面开太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一般不要地面开太久。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B:
正常,不发热才不正常

网友C:
刚刚装上,烫了我一下。打算装到冲浪者上,请问装到翅膀怎么粘比较好啊

网友C:
我看好多都是沾到翅膀下面,这么烫一会儿不就掉了吗?

网友A(2021-05-05):
扎带扎上,飞行空气流动,自然散热!

网友D:
不发热就不是欧姆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