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40la甲醇机有副油针吗

楼主(2021-03-13):
这款机的副油针在哪.麻烦告知,谢了.

网友A:
涉气孔起副油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涉气孔起副油针作用

那意思不能调节,没有副油针了.

网友B:
摇臂中间没有螺丝可以调了?图片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臂中间没有螺丝可以调了?图片看不清

有,但是拧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思不能调节,没有副油针了.

这个孔的开口是可以调的,调这个开孔相当于调副油针,但他没副油针这么精准。

网友:
没有副油针的,一般只要调好主油针就可以了。如果怠速实在不行,可以调风门摇臂旁边那颗压着弹簧的螺丝,每次调一点点。如果从正面看,有一个小孔,这颗螺丝决定了小孔的开口大小,用手电照一下,原始位置大概能透过一小半灯光。你能调的范围就是只有这么一点,但效果和调副油针是差不多的。

网友C:
在摇臂的那个空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摇臂的那个空里面

不好意思这个后置又针没有带速油针

网友:
这个就是,小风孔,拧入富油,拧出贫油,和油针调法相反

网友(2022-03-04):
这个发动机没有副油针,要调怠速就调化油器进气螺丝

网友:
40la没有付油针.入门发动机都是用在教练机上也用不着太低的带速.可以熄火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