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问题请教。

楼主(2021-03-13):
穿越机拐弯的时候抖,pid默认。莽夫50寸机架,致盈2306
电机
。51499桨。请教有没有办法改善。

网友A:
50寸机架
好大啊

网友B:
50寸,厉害了,都是先调P

网友C:
桨叶大概有电视机那么大,能载人不

网友D:
兄弟,你的机架和我家里的电视机一样大

网友E:
排除设备安装问题的话,2306电机你换51433或者51466桨试试。

网友F:
1.检查机架所有螺丝有无松动
2.调整pid数值,具体方法论坛自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