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遥控器,如何设置舵量大小开关。

楼主(2021-03-13):
富斯i6遥控器,如何设置舵量大小开关,和油门开关。还有就是里面有个运动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这功能

网友:
可以在功能菜单里设置舵量大小啊,只是没有像MC6那种控的一键切换。

网友A:
有的,油门锁定在 功能 -油门保持

首先你要在 开关分配- 油门保持-指定开关

然后在 功能-油门保持 里面设定数值,设定为0%

舵量 设置 ,同样在开关分配里面,制定那个运动模式 指定一个开关
然后在 比率/曲线里面,可以设定你想要的舵量比率和曲线了。

网友:
富斯i6虽然低端,但是这些基本功能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油门锁定在 功能 -油门保持

首先你要在 开关分配- 油门保持-指定开关

谢谢指导 ,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