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完工了 1.2手抛机改fpv

楼主(2021-03-14):
老萌新一枚,技术贼烂,上天就炸。实在炸不起了,于是改投自制之路,参考了论坛里大佬思路,终于完工,下楼小试一下,能飞,改天找宽阔地方测试。
材料:1.2米手抛,1504s马达*2,大疆晓浆套,好盈12a*2,杂牌小舵机*4,接收机暂时用之前套机给的mc6带自稳,2200 25c电池。顺带问下成都一般去哪飞比较安全。

楼主:
打印了舱罩和电机罩,换了1806马达 ,3s1300电池,拉力比轻松过1,就是不知道续航多久,依旧没找到飞场,成都地区

网友:
期待更多高清大图

网友A:
这么大的手抛机多少钱一架

网友B:
这小飞机不影响航道的吧,随便找个就近的温地公园草坪就可以了
你在哪,前几天云成都考试,路过青龙湖,里面有块大草地适合飞这个,就不知道你离青龙湖有多远

网友:
放心飞吧,我都改了好几台

网友:
这鸡快慢都可以

网友:
这在我看见过的手抛机改装里可以排前几名,真漂亮

网友C:
这个机舱罩怎么打印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小飞机不影响航道的吧,随便找个就近的温地公园草坪就可以了
你在哪,前几天云成都考试,路过青龙湖,里 ...

天府二街 有点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手抛机多少钱一架

九十多不到一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舱罩怎么打印出来的呢

边框打印的,透明罩是打印了模具,然后论坛里电吹风加热pvc大法

网友:
副翼可能效果不明显,装在外侧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边框打印的,透明罩是打印了模具,然后论坛里电吹风加热pvc大法

我知道边框是3D打印的。是热熔打印吗?这种没有支撑的,热熔不好打印。
如果是光敏树脂的话那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边框是3D打印的。是热熔打印吗?这种没有支撑的,热熔不好打印。
如果是光敏树脂的话那是可以。

光敏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