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能分享一下好盈200A的电调设置参数。

楼主(2021-03-14):
如题,我用的是850mx,总感觉定速
电机
不给力。最高标定转速才84000转

网友A:
调下i p值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满电的电池再做标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好点的满电的电池再做标定。
新电池80C的某浦

网友C:
我感觉,要换个电机齿才行,这个电机kv值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