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开飞,x3炸鸡 xl550扫齿

楼主(2021-03-14):
1.x3 主力练习机,第886个起落,第二次炸x3,第一次是100多起落的时候原厂横轴螺丝断了,射大桨,升级冰人后一直爽飞。
这次炸鸡很奇妙,低空飞突然尾巴不受控,具体原因看尾波图,金属尾轮磨损严重,700多起落被皮带磨小一圈,用力绷紧皮带也压不住了,还是老老实实换回塑料尾轮!

2.xl550 第74个起落,飞十二点钟摆,突然扫齿,迫降成功,还好没炸鸡

无敌大飞场,视频稍后补上

网友A:
人字齿也会扫掉么

网友B:
这飞场棒的很呀这么高的油菜花地小机炸一下基本无损,x3炸一下竟然不扫齿。这熄火得多及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字齿也会扫掉么

是呀,之前70个起落都好好的,突然就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场棒的很呀这么高的油菜花地小机炸一下基本无损,x3炸一下竟然不扫齿。这熄火得多及时

及时切熄火x3还是很皮实的,当时太低了,尾巴甩起来救不了了

网友:
那个金属齿轮很便宜的,老哥可以一下子买几个回来,然后一段时间后就换掉。不过你这个飞了800多个起落才炸鸡的,寿命可真够长的。

网友C:
楼主厉害了,生产商要倒闭的节奏哈哈

网友D:
炸地里农民会乐意吗,这种场地配一个无人机在身边比较好。上帝视角容易找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之前70个起落都好好的,突然就扫了

人形齿的齿隙要抓紧一点,能顺转就好,不用留隙

网友E:
人字齿的大齿盘主轴方向要留点间隙,让大齿盘上下能够窜动

网友:
x3好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字齿的大齿盘主轴方向要留点间隙,让大齿盘上下能够窜动

是的,logo550留的有间隙,xl550我没留间隙,就不得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地里农民会乐意吗,这种场地配一个无人机在身边比较好。上帝视角容易找飞机

X3炸的草地里,没炸油菜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厉害了,生产商要倒闭的节奏哈哈

我也经常这样想,都像我这个佛系飞法,厂家还怎么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经常这样想,都像我这个佛系飞法,厂家还怎么赚钱

所以才有扫齿嘛
飞不炸,扫齿我看你还炸不炸,一个齿轮要你50块

网友:
王者归来

网友:
第886起落炸的,这数字就很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