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子380美照

楼主(2021-03-14):
由于本人工作繁忙且大机调机经验不足,本地热心老模友帮忙装的机,比他自己那台兔子装的还用心,飞起来极舒服,不知如何感谢

网友:
大叔装机可以的
来自小程序

网友:
看习惯了全包头罩再回头看这种一半的头罩,感觉像没安到位似的

网友A:
楼主,好机!请问你用多大的电池?

网友:
这皮传看起来也真是漂亮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机!请问你用多大的电池?

我的是飞470的旧电池1400mah,我们本地高手好像一般用1800的

网友:
有试过原厂塑料尾桨夹嘛?还是一开始就用金属的??我的塑料尾夹安装好后虚位很大,都能左右摇晃…

网友B:
这个和富丽380有啥区别,新手请教。
我现在就觉得富丽380外壳帅一点

网友:
布线看着真舒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富丽380有啥区别,新手请教。
我现在就觉得富丽380外壳帅一点

富丽380尾管不耐炸,炸尾管成本高。但这个机子的侧板,实在不敢恭维。走线也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富丽380尾管不耐炸,炸尾管成本高。但这个机子的侧板,实在不敢恭维。走线也费劲。

你炸坏了v2的侧板了吗?我还没卖掉一块呢

网友D:
日常炸鸡,v2就是为练习而改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日常炸鸡,v2就是为练习而改进的

老板,你们的380v2原装塑料尾桨夹安装好后能左右摇动,有虚位正常吗?看了下貌似是量夹内径比轴承大了一些…摇臂不拧上蟹爪盘的话还能往中联当中推,这都是正常现象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板,你们的380v2原装塑料尾桨夹安装好后能左右摇动,有虚位正常吗?看了下貌似是量夹内径比轴承大了一 ...

正常,这是msh原创设计,飞的时候往外的,不会跑到里面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常,这是msh原创设计,飞的时候往外的,不会跑到里面去

这样,那就好,还想这虚位会不会是装错了,会不会影响锁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