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新手首飞冲浪者X8

楼主(2021-03-14):
    我虽然是好几年前入魔的,但当时只练了几天模拟器,飞过一次好小子飘飘机,炸机后停飞(不应该算退魔,应该叫老新手!因为当时所有的装备都保留着,还有一架没时间飞的1.4米塞斯纳),后来一直没时间飞,直到最近才有点时间,又练了几天模拟器,买了冲浪者X8,首飞前检查重心、舵面、桨方向均正常,配置:新西达2212  2200KV   3S   6040桨,第一次手抛起飞,全油门,飞机向下日地!幸亏机头罩了矿泉水瓶子,飞机无碍。把升降微调拉了一些,第二次全油门手抛成功起飞,感觉飞机很不稳定,上蹿下跳,勉强转了一圈,突然失速坠地!检查后发现各个舵面正常,电机不转了,打开机舱盖发现电机线掉了,是因为飞机急剧上升和下降时电调双面胶开了,造成电机与电调线分离,无动力坠机!将机身拆开重新将电机线接好,电调重新粘牢,第三次全油门手抛起飞,飞机迅速爬升,感觉抬头严重,也许是第二次手抛前将升降微调拉多了!当时很紧张顾不过来修正微调,慌乱中收油门,急推升降杆,飞机又急剧俯冲,拉平后又冲高,当时风很大,预报是3级风,阴天还有点雾霾,感觉油门小更不好控制,于是加大油门,就是因为现场较宽阔(很大的一个暂未开工的建筑工地),便没有急于降落,油门大了也很难控制,飞机越飞越远,看不清姿态了,慌乱中居然看不见飞机了!油门收到底!还是看不见飞机,提着控,顺着大致方向去寻找,走了很远!估计300-400米还是没有找到!再往前50-60米就是小区院墙了!走到院墙处也没有发现飞机踪影!当时感觉好像不可能飞这样远!试着推油门杆,居然能听见院墙里面有微弱的飞机电机旋转的声音!因为小区的门不在这边,只能fanqiang进入小区,找了一会还是没有发现飞机,只要推油门就能听见马达声音,后来猜测可能是在一栋楼的楼顶!因为根本不会相信飞机已经飞了这样远,还能再飞到楼顶!顶楼是6层!上到该楼楼顶居然发现了飞机残骸!机翼开裂!水平尾翼折断、桨断了------。
       我的确是新手!回来后也一直想不明白是操作的问题还是飞机有问题!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没留照片 念想啊……

网友B:
我也跟你一样,理论上是老手,实操是菜鸟,日了好多次地球了,信心都没了。我也还是冲浪者X8

网友C:
最重要的是飞机没调整好,这个确实需要一个老飞手来给你调好。老飞手调整好的飞机应该是起飞后,拉升到航线高度,中油门飞机应该很平稳的笔直的超前方飞去,只需小范围的调整一下飞行姿态就能保持飞行状态,但凡让你手忙脚乱的操纵飞机那一定是没调好。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控,新手可以安装固定翼飞控来增加飞行乐趣和减少炸机损失。因为调整不好,频繁炸机会让你对航模飞行失去信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控,新手可以安装固定翼飞控来增加飞行乐趣和减少炸机损失。因为调整不好,频繁炸机会让你 ...

固定翼飞控感觉没啥用,纯属个人意见,我是没装过,个人感觉新手还是适合滑跑起飞的那种,手抛不是很适合。起飞前,检查飞机舵面,螺旋桨,重心等,都检查好了,一抛大概几秒就炸,主要是给新手的反应时间太快,第二心理压力大。

网友D:
玩儿的就是一乐,继续组装新机器。相信你的舵面一定是没问题的, 升降和副翼方向一定也没问题的。重心一定一定要搞好。轮胎平衡块买个50条也就25块钱的不吃亏。

网友E:
冲浪者根本不适合新手
又重又快顺风能飘2里地 场地要求很高
建议新手还是飘飘这样耐炸轻巧的机型

网友F:
主要是油门控制的不好,不要全油门起飞,油门控制在80-90%,感觉他能脱手有向前冲劲再往外投一下子。起飞后再控制油门再50——60%左右平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冲浪者根本不适合新手
又重又快顺风能飘2里地 场地要求很高
建议新手还是飘飘这样耐炸轻巧的机型

郑姐,先从48或者是52亿展的飘飘机入手

网友H:
感觉还是你飞机头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郑姐,先从48或者是52亿展的飘飘机入手

有妹子?

网友:
郑姐等于正解,我语音输入的

网友I:
主要还是没调试好!飞机的重心!拉力线!重心调好把飞机平的抛出去看滑行是否平稳,推力线以油门变化而飞机姿态不变就好,至于装飞控也必须调试正确,个人看法:一米以上翼展没必要装自稳系统,(FPⅤ除外)最好还是有老手带一下。

网友:
推荐个新手机型,魔术板的新微风好飞耐炸

网友:
冲浪者和塞斯纳这类其实都不适合纯新手

网友:
看描述感觉不太正常,冲浪者应该0油门滑翔性能很好的,还是找个老手带一带吧

网友:
好小子飘飘机起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留照片 念想啊……

那个楼是个老楼!到楼顶要从楼梯顶层缓步台爬天井!上去已经是很费劲了,顾不过来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跟你一样,理论上是老手,实操是菜鸟,日了好多次地球了,信心都没了。我也还是冲浪者X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是飞机没调整好,这个确实需要一个老飞手来给你调好。老飞手调整好的飞机应该是起飞后,拉升到航线 ...

是的!飞机肯定是没调好!重心在机翼前缘三分之一处,飞前测量了一下重心距离机翼前缘60mm左右,2200mah电池顶到电池仓最前端了!飞前没有设置舵量,都是100%,是否舵量大了?除了升降调了一点微调,(我美国手,右手手抛起飞时担心来不及拉升降)其它都没有调微调,飞机舵面安装时都是通过调整舵机摇臂和舵角拉杆调平的!也没有设置油门曲线!不知道这些是否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用的是什么控,新手可以安装固定翼飞控来增加飞行乐趣和减少炸机损失。因为调整不好,频繁炸机会让你 ...

14SG  推荐个好用的飞控!请教一下安装飞控时,如何知道飞机是水平的(俯仰)?飞机在空中平飞时,是否机头应该略微上翘?还是完全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飞控感觉没啥用,纯属个人意见,我是没装过,个人感觉新手还是适合滑跑起飞的那种,手抛不是很适合 ...

没有跑道,只能手抛草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儿的就是一乐,继续组装新机器。相信你的舵面一定是没问题的, 升降和副翼方向一定也没问题的。重心一定 ...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油门控制的不好,不要全油门起飞,油门控制在80-90%,感觉他能脱手有向前冲劲再往外投一下子。起飞后 ...

谢谢!不知道3级风对新手飞冲浪者来说是否算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还是没调试好!飞机的重心!拉力线!重心调好把飞机平的抛出去看滑行是否平稳,推力线以油门变化而飞机 ...

谢谢!等修好飞机再试一试!冲浪者X8 新西达2212  2200KV   3S  6040桨,动力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是你飞机头轻了

谢谢!等修好飞机再试一试!冲浪者X8 新西达2212  2200KV   3S  6040桨,动力够用吗?

网友:
动力没问题。如果感觉冲浪者搞不好就搞三角翼纸飞机那种,先把条件反射练好了再换其他机型。

网友:
玩飞机近十年了,虽然后期因飞场原因飞行次数少了,但当教练带学生也学习了不少的相关知识。原来我也极力反对初学者安装飞控,但从带学生的经验来看,入门初学者装飞控对快速入门、增加飞行兴趣有极大的帮助。有些人多次摔机后会失去信心,进而会放弃航模。

网友J:
纯新手向老新手致敬。我也是准备再飞一下模拟器然后去飞,带着锐飞估计会好点。至少模拟器已经可以飞的较为舒畅,就看外场能不能适应了。希望自己首飞不要提残机回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等修好飞机再试一试!冲浪者X8 新西达2212  2200KV   3S  6040桨,动力够用吗?

这配置可以的

网友:
应该是重心有问题,还有就是推力线的问题,冲浪者本身是非常好飞的,你应该有头轻的问题,重心要在三分之一弦长的位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等修好飞机再试一试!冲浪者X8 新西达2212  2200KV   3S  6040桨,动力够用吗?

你有多的那个头罩吗?我那个飞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纯新手向老新手致敬。我也是准备再飞一下模拟器然后去飞,带着锐飞估计会好点。至少模拟器已经可以飞的较为 ...

模拟器没有真机那种感觉,模拟器上我随便乱飞起降落无压力都可以,毫无章法的那种发,不是正儿八经四面航线那种,飞真机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等修好飞机再试一试!冲浪者X8 新西达2212  2200KV   3S  6040桨,动力够用吗?

我买的模友二手的,他加高了电机座用的8寸桨,30A电调,飞起来感觉电调有点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没有真机那种感觉,模拟器上我随便乱飞起降落无压力都可以,毫无章法的那种发,不是正儿八经四面航 ...

嗯,肯定实践出真知。不过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总比上来就啥都不知道好点,是吧。让大家一起成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多的那个头罩吗?我那个飞丢了

没有多余的!

网友:
迷你P51已经炸得把备用鸡壳都买好了,炸鸡不觉得打击信心,但捡鸡很打击体力。。。

网友(2021-10-30):
哈哈哈,我的经历和楼主一模一样,十年前第一次入手1.4米的塞斯纳,没飞起来,后来在老模友的帮助下爽飞了一次,就放着再也没动过,接着又买了一架好小子的飘飘机,飞了N次也没成功。两架飞机就放在家里吃灰,再也没成功过。前天重新入坑了冲浪者X8,今明几天装完……祝自己成功……
来自微站

网友:
新手不能发贴,试试在这里能不能发言。
请教一下,这个水机的推力线,哪位大神能帮忙详细解释一下,感觉不对啊?

网友K:
新手个人感觉,就两个问题,一个是重心问题,但是许多人包括某些自以为老鸟都不明白,飞机是立体的,它的重心还包括上下这个重力线。真正的重力点,是包涵上下、左右、前后,三条重力线的交叉点,正确的理论推力线应该是穿越这个重力点的。(但是我对水机的推力线很迷惑,谁能帮忙解释一下?)。
另一个问题,是小问题,很多人关注的都是飞机调整,忽略了遥控器的调整,新手都应把不熟悉的飞机舵量调小到50%,甚至以下。

来自微站

网友L(2021-12-29):
我也买了个冲浪者入门,还没飞。
但是我看说明书上写的重心在机翼52mm处,为什么有回帖说是60mm呢?

网友:
我入魔首飞成功的就是X8 冲浪者, 现在回想起来这飞机蛮适合入门的。 炸鸡很多问题都是操作不当,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由飞机性能(重心,动力,舵效,桨效,机载设备位置安排及布线,遥控距离,控制信号受干扰)和当时环境(风力风向)等多种原因造成,因为飞机在那种不利的条件下就很难操控。 一架耐炸又慢又稳的飞机体验除操作外的各种飞行的因素尤其重要。飞X8 冲浪者需要个开阔地方,200X200M 的场地对新手来说都小了。我当时用2S1500MAH 加个石头做配重,电机用2212 2300KV 6040 桨;2S 比较慢比较轻炸鸡动能小些。

网友(2022-10-20):
说实话还是知识不扎实,我也是新手,飞了五六个机型,都是首飞成功冲浪者最稳了。起飞前各种检查避免很多炸鸡

网友:
相对而言航模入门,冲浪者是很容易的,再小那就是玩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