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装船ABS的mini-mono,更新完成了~

楼主(2021-03-15):
论坛里看到有帖子讨论这个价廉物美的船。但是都觉得船壳很脆弱。于是就学论坛前辈的方法强化了一下。粘盖子一次成功,滴水不漏。

纤维布刷一层环氧树脂

纤维布刷一层环氧树脂

0.2mm炭纤维板

0.2mm炭纤维板

压一压粘的更牢

压一压粘的更牢

加了防沉没

加了防沉没

这个位置塑料有点发白强化下

这个位置塑料有点发白强化下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这船速度超45就会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买的,这船速度超45就会翻

是以什么姿势翻啊。。。一套 400块钱

网友:
咸鱼上很多,搜一下,就有价格了

网友B:
到时上下如何粘接,合体,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时上下如何粘接,合体,介绍一下。谢谢

晚上回去计划合体~~但是感觉这个磨具上下有点错位的。松手后会弹开

网友:
我买的是粘好的壳,所以不能拆开做补强,正常玩,不撞的条件下,是不需要补强的,速度快了,遇到浪,就跳起来自璇,运气好,自璇360,运气不好就自璇180

网友:
这条小艇如果不讨论船壳材质,还是挺不错的,2848 KV3600 配433桨,3S可以取得平稳的航行姿态以及不错的速度

楼主:
居然有2艘。 这盖子上的冲天辫 是接收的天线吗?这么长  侧翻以后会不回影响回正

网友C:
公正地说,这条小艇丛个方面都要优于一些知名玩具船,性价比很高,和那些玩具船一起玩时,无论速度姿态稳定性均被秒杀高下立判,当下的配置电机电调都处在一个很安全的工作状态,50公里的速度很轻松,如果是新上手的模友应是第一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正地说,这条小艇丛个方面都要优于一些知名玩具船,性价比很高,和那些玩具船一起玩时,无论速度姿态稳定 ...

缺点就是船壳实在有点太薄。昨天发现左侧水仓的一个位置塑料有点发白了~昨天终于粘好了,晚上做漏水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缺点就是船壳实在有点太薄。昨天发现左侧水仓的一个位置塑料有点发白了~昨天终于粘好了,晚上做漏水测试
...

以前有个mini小艇轻薄到让你肝颤,这个艇在重量和耐用性上是做了取舍的,况且不错的姿态速度,平和的设备温升,性价比无出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有个mini小艇轻薄到让你肝颤,这个艇在重量和耐用性上是做了取舍的,况且不错的姿态速度,平和的设备 ...

老哥你的救援船船头是怎么处理的 是个什么东西弯的钩子,能不能把图片发出来学习下~

网友D:
这船省心,出去玩比玻璃钢壳减少好多后勤。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船省心,出去玩比玻璃钢壳减少好多后勤。

为什么这么说?玻璃钢为什么需要后勤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这么说?玻璃钢为什么需要后勤啊

这船不贴胶带进水都少,我几本不带救援船,虽然已经沉了,但应该是个意外,可靠性很高,跑的放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晚上回去计划合体~~但是感觉这个磨具上下有点错位的。松手后会弹开

你的船如何合体的,用的什么胶,防沉仓靠船仓那一溜怎么粘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船如何合体的,用的什么胶,防沉仓靠船仓那一溜怎么粘的,谢谢

用的AB胶(慈化ch-31),你先合一下盖子,看看哪些地方是碰到的,再在上盖上 结合的地方涂一圈胶,再合一下,打开看看哪些地方粘胶了,哪些地方没粘上。如果没粘上但又需要粘胶的地方,你就补胶。

补完以后就合上,用胶带上下固定,过一夜就行了。24小时后 做一下漏水测试就行了.  注:我还没试航的,周末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