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翼30E使用好盈铂金版电调几点问题

楼主(2021-03-15):
  最近由于更换了高压舵机就把一直使用的老款好盈飞腾60A电调升级为好盈铂金版60A电调。安装后简单设置了固定翼模式校准了油门飞了一下发现动力明细下降。原来50%-60%油门左右可以吊机现在要到70%-80%才行,眼镜蛇机动时闪油也别扭。

问题一、电机关油滑行时间短
下面是使用铂金版60A测试视频:

飞行模式:固定翼模式 电池电压4.20-4.10之间,进角15度,刹车类型:无刹车 刹车力度:0%  DEO开关:开 启动力度:7
测试发现固定翼模式电机收油后滑行时间短有制动现象。这样闪油时螺旋桨转速下降太快没法达到闪油效果。可能对于电直定速有好处但对于固定翼影响手感。
下面是使用老款飞腾60A收油后明显滑行时间要长。

经过对电调各项参数调整发现关闭DEO开关后滑行时间变长了,但是还是有轻微制动没有老款飞腾滑行时间长。下面是视频:

建议厂家对此铂金版电调固定翼部分更新一下固件。

问题二、固定翼模式50%油门拉力过小。
飞行模式:固定翼模式 ;电池电压4.20-4.10之间;进角15度;刹车类型:无刹车; 刹车力度:0%; DEO开关:关; 启动力度:7;遥控器油门曲线:正常0%到100%直线
下图是全油门测得拉力2.71kg(设备有限看个大概其),飞腾与铂金两个60a电调全油门相差不大就放了一张图。
说明飞行时感觉无力和吊机油门大不是电调本身问题应该和电调油门曲线有关。

将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成下图,测试是将油门开到最大相当于50%油门。

下面是飞腾电调测试拉力1.35kg,基本为此电调全油门的一半。

下面是铂金版电调测试拉力0.88kg,为全油门的33%

说明动力不足是电调本身的油门曲线有问题,暂时解决方案是调整遥控器油门曲线。希望厂家尽快更新固件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也有可能是我电调设置有问题还请各位高手指教,帮我尽快把这个问题解决。
下面是我电调设置帮我看看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说了买V3,买V3

网友A:
把同步整流关了,其它都是默认就行。

楼主:
感觉V4就是给电直用的

网友:
好像带有刹车

楼主:
刹车关了,厂家说动能回收电动机动能。估计直升机定速会有用可以很快降到指定转速,但是固定翼闪油效果就不好了。

网友:
研究得很深。

网友:
好深奥,完全不懂

网友:
您用的什么电机?拉力感觉不大呢。我刚装的30e装的2820和v4,看了您的帖子有点心慌哈。

网友:
另外问下,像这种制动的效果不适合3d闪油吗?感觉应该油门指哪打哪比较好啊。刚学3d,说错勿笑啊

楼主:
我用的朗宇3120  760kv  4s2300

楼主:
地面水平测拉力会有点损耗不太精确,只是做个比较。刚把控上油门曲线改了一下效果还可以。不过我的控只有7点可调感觉线性没有电调原带的曲线感觉好。

网友:
我也是这个情况,不知道如何改善

网友:
滑行时间太短,基本没有,造成不给油就停转

楼主:
只能等厂家进行固件更新,换完这个电调感觉飞眼镜蛇时闪油频率增加了。

网友:
总的评价v4不适合飞固定翼,更别提3d了。100a油门响应速度就跟超柔和一样,慢的要死

网友:
那就换V3好了。

网友:
新名词,闪油

网友B(2021-05-12):
引用 网友A:
把同步整流关了,其它都是默认就行。

朋友你好!同步整流是第几项啊?是15:Active FW么?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地面水平测拉力会有点损耗不太精确,只是做个比较。刚把控上油门曲线改了一下效果还可以。不过我的控只有7 ...

大师可以分享下油门曲线吗,我是14sg,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同步整流是第几项啊?是15:Active FW么?谢!

15项,DEO开关选择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师可以分享下油门曲线吗,我是14sg,谢谢

我换铂金V3了,油门曲线改回去了。大概是个向上凸起的曲线,还有发现铂金V4的和老朗宇2代2820没有收油减速过快的问题。用在朗宇3代3120上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铂金V3了,油门曲线改回去了。大概是个向上凸起的曲线,还有发现铂金V4的和老朗宇2代2820没有收油减 ...

谢谢啦,我用的ga800,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