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台朗宇M2 V1版本 ,不知飞控怎么设置

楼主(2021-03-15):
各位好,多年不玩,突然想再上手,收了一台V1,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设置

V1和V2比较,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飞控不能直接设置。
但是好像V1也能够通过遥控器进行一些基本的比如十字盘调平之类的,但是边锋的网站上已经下载不到V1的说明书及飞控调节方法,不知是否有朋友知道方法或有电子版的说明书?

网友A:
我有电子版说明书。pdf很清晰。怎么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电子版说明书。pdf很清晰。怎么发给你

非常感谢!是否方便发到我的邮箱呢?
说明书里面有讲飞控如何调节吗?

楼主:
v1是否也有一个那种小册子,告诉飞控怎么调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是否方便发到我的邮箱呢?
说明书里面有讲飞控如何调节吗?

没有邮箱你可以加我qq448831030。我发你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邮箱你可以加我qq448831030。我发你文件。

谢谢。

网友B:
有个东西叫做官方网站。。。还有官方视频教学,比如bilibili上

网友C:
我也是折腾不好,干脆买了个原厂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东西叫做官方网站。。。还有官方视频教学,比如bilibili上

谢谢,官网上看了,v1资料基本都没有了,说明书还是在淘宝找别的卖家要的。
bilibili上有对频的,我也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折腾不好,干脆买了个原厂控。

你的是v2版的,官方好像有教程,bilibili上面也有视频

楼主:
晚上又试了一下,结合看到的零星信息,把十字盘调平了,螺距应该也对了。
1、正常启动,等待自检;
2、油门最低位,升降拉到最高,保持,直到舵机跳动;
3、油门慢慢拉到最高(保证安全);
4、遥控器调整方向、副翼和升降,可以分别调整三个舵机的位置,直到十字盘和螺距0度(不知道是否对);
5、油门最低位保持一段时间(具体时间还不大清楚,多等一会吧);
6、升降拉到最高,直到舵机跳动,保存成功。
7、务必注意,此时飞机相当于已经正常启动,不要随便拨动油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折腾不好,干脆买了个原厂控。

OpenTX控用4合1高频头可以只接用OMP原厂协议对频飞,原厂控没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官网上看了,v1资料基本都没有了,说明书还是在淘宝找别的卖家要的。
bilibili上有对频的,我也看 ...

几个不同接收机的设置,通道设置和曲线,斜盘调平啥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不同接收机的设置,通道设置和曲线,斜盘调平啥的都有。

谢谢,我看都是V2的啊?
V1的有对频和遥控参数设置,之前已经都照着弄了,斜盘静态调平的没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都是V2的啊?
V1的有对频和遥控参数设置,之前已经都照着弄了,斜盘静态调平的没找到

默认出场不需要调的,有一点点偏差手动调整拉杆长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出场不需要调的,有一点点偏差手动调整拉杆长度就可以了。

谢谢,我这台拉杆长度一样,但是十字盘是歪的,按上面的方法已经调了
调拉杆的话,担心上下行程螺距不一致

网友C:
这几天下雨,没办法外面飞,在家里关自稳模式悬停有点飘,有点吓人哦,在室内飞还是大了点。

网友E:
楼主调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下雨,没办法外面飞,在家里关自稳模式悬停有点飘,有点吓人哦,在室内飞还是大了点。

嗯,我的手法不行,室内玩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调好了没?

应该是调好了

网友:
搞不定的话可以加他们飞手微信  帮你搞定264227874

网友F:
引用 网友D:
OpenTX控用4合1高频头可以只接用OMP原厂协议对频飞,原厂控没用了。

原厂控的通道顺序是怎么样的,我对好了频发现通道是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原厂控的通道顺序是怎么样的,我对好了频发现通道是乱的

OpenTX不会乱的,控都设置要跟高频头固件一致。不同的协议会自动调好,头4通道就按名字理解就对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OpenTX不会乱的,控都设置要跟高频头固件一致。不同的协议会自动调好,头4通道就按名字理解就对了。

我是用了原来能用sfhss协议飞m2的模型文件,只是后面把协议改成omp,发现除了副翼俯仰方向通道没错,螺距变成第三通道,后面调着调着发现3d/六轴模式控制变成7通道这就很迷,

网友G:
V1v2最大的区别在于1.飞控手感设定2.定速3.飞起来干更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原厂控的通道顺序是怎么样的,我对好了频发现通道是乱的

原厂什么都不用设定的直接能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原厂什么都不用设定的直接能飞的

说错了,我的是多协议遥控器选了omp协议,对上飞机频了,但是除了俯仰、横滚、方向,其他通道都混了,最奇怪的是调到后面发现3d/六轴切换是在遥控器的第七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了原来能用sfhss协议飞m2的模型文件,只是后面把协议改成omp,发现除了副翼俯仰方向通道没错,螺距 ...

OMP协议是没有螺距的,原厂控是只有4通道跟3个开关,螺距是按照油门跟idle值在飞控自动处理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是用了原来能用sfhss协议飞m2的模型文件,只是后面把协议改成omp,发现除了副翼俯仰方向通道没错,螺距 ...

你要到高频头官网看协议说明。5通道是HOLD, 6是IDLE, 7是MODE。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要到高频头官网看协议说明。5通道是HOLD, 6是IDLE, 7是MODE。

听你说完这个瞬间秒懂了,原来所有的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飞控本身就有了,只需要设置开关来控制它,之前都是配置了曲线反而不行,已经调好可以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V1v2最大的区别在于1.飞控手感设定2.定速3.飞起来干更爽.

收到,谢谢,看看有机会要不要换一下,还是集成一个kbar 放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听你说完这个瞬间秒懂了,原来所有的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飞控本身就有了,只需要设置开关来控制它,之前都 ...

你能飞我就就开心,OMP协议是我帮忙做SPI dump个和bug fix的,那是只为了能飞m1,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能飞我就就开心,OMP协议是我帮忙做SPI dump个和bug fix的,那是只为了能飞m1,哈哈哈。

厉害大佬,不过今天首飞,第三块电正常3d时,居然空中烧尾电调了,直接炸机,也是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电子版说明书。pdf很清晰。怎么发给你

2318821@qq.com谢谢老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V1v2最大的区别在于1.飞控手感设定2.定速3.飞起来干更爽.

v1是黑色的还是?

网友H:
我想问下,jr遥控器是否支持,就是jr的dms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v1是黑色的还是?

V2是黑色和银色各半,V1是全铝合金银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jr遥控器是否支持,就是jr的dmss模式

要外接卫星接收机到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电子版说明书。pdf很清晰。怎么发给你

xd,可不可以也发我一份,1523356502@qq.com

网友G:
V2比较好设定V1设定的没有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V2比较好设定V1设定的没有这么多

嗯,确实V2多很多设置功能

网友(2021-10-09):
引用 楼主:
要外接卫星接收机到飞控

有QQ或者微信么,不太懂,我是XG8 遥控器,设备是不是自带高频头,那我把卫星天线接到陀螺仪上就行么?是不是要改线?原来是用原厂的控飞的,感觉计时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