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请教各位前辈几个问题。

楼主(2021-03-15):
各位前辈,我有一个闲置的大疆精灵V+闲置一直没用,想把电机和飞控等相关材料拆解下来后自己做个航模玩。但是不晓得这些东西能不能用。然后就是我要做航模需要哪些东西?如果能用,我能用哪些,还有哪些东西需要购买???

网友A:
        精灵的飞控是闭源的,可玩性应该不高吧,可能就局限于改个机架换个电机,大改动估计要下很多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的飞控是闭源的,可玩性应该不高吧,可能就局限于改个机架换个电机,大改动估计要下很多功夫了 ...

我是想把这些设备改到航模上

网友B:
拆下来再攒上,还是个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再攒上,还是个精灵

我意思是做个飞机玩。。

网友C:
在下幻想了一架飞机,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做个飞机玩。。

我的意思是只有电机电调能用,为此拆精灵得不偿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只有电机电调能用,为此拆精灵得不偿失

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只有电机电调能用,为此拆精灵得不偿失

哦哦。反正也没啥用的了。拆了也罢。遥控器可以好看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下幻想了一架飞机,希望能帮到你.

啥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