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舵机臂

楼主(2021-03-15):
acoms这个牌子好像是很老的日本货,买了几个舵机,卖家说了没有舵机臂,我想,无所谓,自己配嘛,数了一下,23个齿,但是好家伙,23--24--25t的舵机臂都装不上,好像是日本舵机和普通舵机臂里面的花键形状不一样,谁认识?

网友:
不同品牌不同设计,自己选配机臂可能需要些运气

网友:
来硬的  或者买可调的那种  十几块钱吧

网友:
TB搜 舵机臂 可调 关键字就有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

网友:
看来不是通用件呀

网友:
搞个塑胶23t舵机臂硬压进去。或者能用螺丝固定的那种铝合金舵机臂紧固也行

网友A:
热风枪吹软舵机臂可以用力塞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吹软舵机臂可以用力塞进去

我知道,但是不稳妥。。。。能配到合适的最好,陪不到只能这样了

网友:
买点自由树脂,自己做一个

楼主:
把主齿轮拆下,热风枪吹烫,然后压入其他品牌的塑料舵机臂,放冷水迅速冷却,效果还行。。。。

网友(2021-07-31):
    涨知识了